为什么四轴商品级的基本有刷电机?

楼主(2011-02-27):
RT, 看了阿莫的小蝌蚪和现在的AR.Drone 都是有刷的。 是因为无刷成本太贵?   是不是有刷带齿轮会比无刷的要飞得久一点?

网友:
楼主从哪里看出AR.Drone是有刷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71016&bbs_page_no=1&bbs_id=1025

网友:
AR.Drone 是无刷的

网友:
无刷 寿命 长吧

网友:
错误的问题无从回答

楼主:
错了。。。其实我是想问,是电机直接驱动的好还是像商品四轴加齿轮变速的好? 是不是电机直接驱动桨叶的话,虽然制作简单但是某些方面不如齿轮变速的好

网友:
有个牛人专门讲过怎么选桨和电机.建议看看.

网友(2011-04-18):
不知那个地方有讲“怎么选桨和电机”,能否给个连接。谢谢~

网友(2012-06-06):
我的双马直升机“光荣”了,为了发挥余热,我将其双桨拆了,在两边各装了2桨叶《直径10CM左右。直接驱动的,没有经过减速。结果转了5分钟就发现电机和MOS很烫。

说明,直接驱动的桨叶比较小,所以我认为四轴是直接驱动桨叶的,有刷是不合适的。效率低。经过减速的,转30分钟才微微发热!

深入的请分为讨论下!

网友:
直驱小桨
齿轮减速大桨

网友:
空心杯电机kv值很高,转速高扭矩小,不适合直驱。四轴专用的低kv盘式电机都很贵。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反过来呢,一般都是无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