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 请问可以在SerialPort的DataReceived"触发事件程序内&

楼主(2011-02-27):
1. 在C#的SerialPort的DataReceived"触发事件程序内",可以写入SerialPort.Write方法用来发送资料吗?

例如这样做:

private void SP_DataReceived(object sender, 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
    int BufferByteLength = ZIG100toSP.BytesToRead;

    byte[] DataBuffer = new byte[BufferByteLength];

    SP.Read(DataBuffer, 0, BufferByteLength);

    ///
    /// 处理数据
    ///

    SP.Write(DataBuffer, 0, BufferByteLength);        // 写入发送

}

因为不知道在DataReceived触发事件”程序”里面,写入SerialPort.Write发送串口的数据,会不会造成什么问题?

PC串口的发送和接收是否需要时间来切换?

2. 请问要如何知道DataReceived触发事件已经完全地处理执行完了呢?

烦请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