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AMIC公司的2.4G无线收发IC A7121 有用过的吗?怎么样?

楼主(2011-02-27):
看数据手册,最高速率为3Mbps,收发FIFO各64字节,这些性能都比24L01+好,但SPI接口速度比24L01+小,只有2Mbps,而24L01+可达到10Mbps。
在淘宝上有这个模块卖,但跟卖家策,他总是不建议用这个,说操作很麻烦,我看了数据手册,好像也不是很麻烦。。。
唉,烦燥呀!
WiFi模块RN131C速度又调不上,悲剧!!!!

!!!!求助呀!!!!
各位大侠,还有什么好的高速无线通讯模块推荐没有呢?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
使用他的Direct Mode

网友(2011-04-29):
Direct Mode 的 Transmit Burst Timing TX数据只有一根TXD,一根线数据是怎么放上去的??

网友:
你规格书没有读透。

网友:
有个回复【6楼】huangzs
你规格书没有读透。

嗯,是的,刚开始接触RF,有些我没能理解好,楼上能否告知这部分在数据手册哪里进行描述?

网友:
下了个繁体的数据手册,48页,讲的很详细了,原来看得只有英文手册采用22页,很多东西都没有讲。

网友:
A7121首先要初始化好,这是关键,参考他的例程即可。

网友:
楼上能发个例程的资料给我吗,邮箱:liangshaotong@gmail.com 谢谢!

网友:
;******************************
;           Initial RF
;*****************************
WrRegs:
             INCM Wr_temp
             MOVM Wr_temp,a
            CALL RegInitall
            MOV Txbuf_M,a
             INCM Wr_temp
             MOVM Wr_temp,a
            CALL RegInitall
            MOV Txbuf_H,a
             INCM Wr_temp
             MOVM Wr_temp,a
            CALL RegInitall
            MOV Txbuf_L,a

            CALL WrTo7121

            MOVLA 0x1D
              BCM Status,Zero
            SUBAM Wr_temp,a
            BTMSS Status,Zero
            Jmp WrRegs

            MOVLA 0x2F
            MOV Count,a
Rx_Cal_LP:
            CALL WaitOneSec
           DECMSZ Count
            Jmp Rx_Cal_LP

SetEXIR:                       ;Synth=0, Synth Mode
            MOVLA 0x8C
            MOV Txbuf_M,a
            MOVLA 0x03
            MOV Txbuf_H,a
            MOVLA 0xB3
            MOV Txbuf_L,a
            CALL WrTo7121
           ; Jmp EnaSynth
Read_calibration:
              BCM GPIO_5,Clk_spi
              BCM GPIO_5,nLE_7121
            MOVLA 0x40            ;Read from IF_filter/Data_filter/Demodulator
            MOV Txbuf,a
            CALL Wri_spi
            CALL Read_spi
              BSM GPIO_5,nLE_7121
              BCM Status,Carry
              RRC Hbyte
;loop_0:     BTMSC Lbyte,1
            ;Jmp Read_calibration
EnaSynth:                         ;EXIR=0, Synth=0,
            MOVLA 0x8C
            MOV Txbuf_M,a
            MOVLA 0x03
            MOV Txbuf_H,a
            MOVLA 0xB7
            MOV Txbuf_L,a
            CALL WrTo7121
            ;Jmp En_Rx
Read_DVT[1:0]:
              BCM GPIO_5,Clk_spi
              BCM GPIO_5,nLE_7121
            MOVLA 0x04            ;Read from Synth II
            MOV Txbuf,a
            CALL Wri_spi
            CALL Read_spi
              BSM GPIO_5,nLE_7121
            MOVLA 0xC0
            ANDAM Hbyte,1
              BCM Status,Carry
              RRC Hbyte,1
              RRC Hbyte,1
              RRC Hbyte,1
              RRC Hbyte,1
              RRC Hbyte,1
              RRC Hbyte,1
;loop_1:     BTMSC Lbyte,1
            ;Jmp Read_DVT[1:0]
;***********************************
;以上为A7121的初始化主程式
;**********************************
En_Rx:                         ;进入Rx状态
              NOP
            MOVLA 0xB4
            MOV Txbuf_M,a
            MOVLA 0x00
            MOV Txbuf_H,a
            MOVLA 0x01
            MOV Txbuf_L,a
            CALL WrTo7121
;********************************
;下面是子程式
;*******************************
WrTo7121:
              BCM GPIO_5,Clk_spi
              BCM GPIO_5,nLE_7121
            MOVLA 0x18
            MOV Count,a
              BCM Status,Carry

WrTo7121_LP:  BSM GPIO_5,Clk_spi
              BCM GPIO_5,Sda_spi
              RLC Txbuf_L
              RLC Txbuf_H
              RLC Txbuf_M
            BTMSC Status,Carry
              BSM GPIO_5,Sda_spi
              BCM GPIO_5,Clk_spi
              NOP
           DECMSZ Count
            Jmp WrTo7121_LP
              BSM GPIO_5,nLE_7121
            RETL 0x00
;************************
;初始化寄存器数据表
;***********************
RegInitall:
            ADDAM Pcl
RetIC:      RETL 0x8C   ;寄存器地址
            RETL 0x00   ;下面2字节为寄存器数据
            RETL 0x00

EnaChip:    RETL 0x8C
            RETL 0x01
            RETL 0xB3

DisaTRx:    RETL 0xB4
            RETL 0x00
            RETL 0x00

Synth_1:    RETL 0x80
            RETL 0xEC
            RETL 0xA2

Synth_2:    RETL 0x84
            RETL 0x08
            RETL 0x24

SysClk:     RETL 0x88
            RETL 0x0C
            RETL 0xA2

Rx_Ctrl_1:  RETL 0x98
            RETL 0x08
            RETL 0xF5

Rx_Ctrl_2:  RETL 0x9C
            RETL 0x00
            RETL 0x37

Cal_Ctrl_1: RETL 0xB0
            RETL 0x01
            RETL 0xF4

Rx_Cal_Ena: RETL 0xB4
            RETL 0x00
            RETL 0x02
;************************

网友:
谢谢 huangzs ,我初始化已经OK了,在FIFO模式下可以通信,但是由于通信速率达不到我要求需要考虑direct mode,direct mode考虑到同步采样时钟的问题,原本计划采用BB_CLK的上升沿中断来同步,一计算发现3Mclk的上升沿中断,CortexM3中断PUSH和POP共需要24CLK,不考虑中断执行,理论主频都需要72MHz,MCU这样做不可行,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同步的方式?

网友:
我的理解是需要保证MCU能连续输出DATA数据流即可,就是3M的每一个CLK输出一BIT数据

网友:
最近我正想用A7121无奈找不到手册和数据。请楼主帮忙发一下详细的数据手册吧?英文的中文的都要。我的邮箱是ericgaofz@gmail.com
多谢楼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帮忙发一下A7121 的手册吧? 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那里有下载啊。多谢了。

网友(2011-06-04):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朋友帮忙发一下a7121 的手册吧? 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那里有下载啊。多谢了。

有段时间没来,不好意思,已发你邮箱

网友:
如果既追求速度又要求成本,是有点麻烦的。你既然已经调试通过1个,使用MIMO就很好啊。
两个收,两个发,工作在不同频点就好。或者3对?

网友:
direct mode不是那么简单的!
需要软件处理 头,地址,尾,校验(纠错),重发等。
就好像UART一样,你的接收端的检测很重要。8倍采样?16倍采样?时钟恢复?
如果受到温度电压等影响,收发两边频率有千分之一的误差,数据包500bit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