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C字符串问题:如何将“\”后面的字符串提取出来?

楼主(2011-02-27):
现有一字符串:CString str="D:\\音乐\\刘德华\\刘德华.-.[5时30分].专辑.(MP3)\\刘德华 - 谁人知.mp3";

如何将“刘德华 - 谁人知.mp3”单独提取出来,请路过的朋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long nPos;
CString str;
str="D:\\音乐\\刘德华\\刘德华.-.[5时30分].专辑.(MP3)\\刘德华 - 谁人知.mp3";
nPos=str.ReverseFind('\\');
nPos=str.GetLength()-nPos-1;
AfxMessageBox(str.Right(nPos));

网友:
char * s = "D:\\音乐\\刘德华\\刘德华.-.[5时30分].专辑.(MP3)\\刘德华 - 谁人知.mp3";
char *p = s;
char d[128];
while (*p) p++;
p--;
while(*p !=  '\\' && p>s) p--;
if (p != s) { // found
   strcpy(d,p+1);  // result in d.
}
else { //not found
   // you error process code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感谢118139。。感谢ourdev。。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帮助。貌似有点复杂,看着指针就头晕。。

网友:
_tsplitpath()什么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