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可以测量温度能达到0.001°C精度的方法,用什么传感器好,PN结,还是其他?

楼主(2011-02-27):
看了几个温度传感器都不行,
DS18B20不行
LM35不行
SHT1x SHT7x不行。
。。。。
。。。。
还用其他的吗?

如果用PN结来测量的话估计需要找一个温飘特别小的基准。

网友:
铂电阻等,要标定,拟合吧。
化工上温控到0.001度的也有。

网友:
看楼主花多少钱了,确实有这样的,不过不是电学的,是光学的,价格是你期望价格的1000倍不止,呵呵

网友:
实际能做到这个精度貌似很很很困难,理论上也许有不少号称能做到,但实际配上后端电路真正做到的不多,而且那价格是杠杠的,而且你如何确认你测的结果是达到这个精度的,通常需要用一个比这个精度高一个数量级的仪器来标定

网友:
又是一个不懂的人装B,提出的要求,0.001度是什么概念都不知道

网友:
3楼说的没错。能买到传感器可能还要几十倍于传感器的价格去测试标定它。

网友:
楼主的要求太nb,记得以前在21上有一哥们说0.1精度的温度计做好了,结果被狂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据我所知,很多化工工艺要求就要0.001度温控精读。

网友:
楼主是说分辨率还是精度?分辨率还可以做做,从0.000℃=到100.000℃,都要18位的分辨率啊。至于要做到0.001℃的精度,我是没见过,孤陋寡闻了。

网友:
0.001℃的精度的概念你懂吗?提这个指标的人估计一点都没进行实际考察,异想天开,一点技术不懂!我看到过一个仪表厂有这精度温度仪表,我到现在还在怀疑。。。。。。。。。。。。真伪?还是理论的测试的

网友:
恐怖的0.001℃

网友:
分辨率0.001好像还可以,但是精度达到0.001,实在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并且,如果是控制系统的话,那要求也有点高了吧!

网友:
这个世界太恐怖了。

网友:
首先温度控制分两步:
1.测量
2.控制
    如果只是测量的话,你要达到这个0.001精度的话,可能花不了太多的前,我估计有几万块钱就够了,反正你测量出来的,基本也没人去和你较真,说你测量的不准确,谁不服,就让他找仪器去测量。
    如果你还要控制温度的话,要想达到0.001精度的话,我估计,你可能要花200万才能达到,而且,你要是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就发财了。
    我知道的,市场上卖的控温表,精度是0.1度的,100元。精度是0.01度的,4000元。如果你能做出来0.001度的,我估计能买4万元一个。
    在石油仪器中,国内的的标准,精度高的一般是0.1度,美国标准,精度高的是0.01度。

网友:
测量的话 找FLUKE的152x 系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据我所知,很多化工工艺要求就要0.001度温控精读。

请ssaweee给 举个例子?

网友:
回复【楼主位】deadline2012 有没有一种可以测量温度能达到0.001°C精度的方法,用什么传感器好,PN结,还是其他?

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那个项目是有严格保密协议的。自己想是什么项目。

网友:
没见过不等于没有,曾经见过芬兰一家公司的恒温箱的宣传彩页,具体小数点后面几个零忘了,可以肯定的是要多于3个零的,当然那个实物我是没看见,这个恒温箱应该是当今最高的控温水平。
石油化工领域很多测温要求很高的,记得测量闪点的步进要求是0.01度,这个应该还不是最高的要求

网友:
难道是搞核聚变吗,呵呵

网友:
温度本来就是大范围内的平均值,一个容器内部,位置换一处,我看温度差就不止那个0.001度
如果一杯水的上面和下面温度差不止0.001度
你如何以0.001度的误差精确测试一杯水的温度?
更不要说控温,用什么样的加热或者制冷装备让各部分温度保持一致?

网友:
这时候用温度传感器都不可能了,还是用光学部件吧,测量辐射的红外线的波长或者频率,对于0.001℃的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
福禄克的温度基准可以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2011-04-28):
请问如果计算AD的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4楼】 <font color="#000000">laoma  我laoma  我要到日本去放烟火
据我所知,很多化工工艺要求就要0.001度温控精读。

大哥,这个精度,真做不到,不管你用哪家的控制系统,西门子 ABB 他们自身的扩展模块都无法达到你的精度,我倒经不住想问你,是用那个牛掰的科研所或者XXX弄成来号称这么高精度的?还有,化工工艺能要求到这种牛逼的精度,那我们的化工企业还真是牛逼到让人无法淡定的地步,看得我都有点蛋痛了。

网友:
个人认为目前人类的科技水平无法达到

网友:
还在使用0.5%精度仪表的偶对此表示鸭梨很大

网友:
弄条蛇,教蛇说话,然后蛇告诉你。

网友:
看图说话, 这个价位的才这点精度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呵呵,那个项目是有严格保密协议的。自己想是什么项目。

这个级别的精度不要使用电学传感器了,考虑光学传感器吧。
楼主要明白一点:分辨率和精度是两回事。

不过话说回来,很多化工分析需要的并不是绝对准确的温度,而是相对的变化量。
比如从20.001变化到20.501,中间变化0.500度。至于实际温度是25度还是30度,可能影响不大。
这种情况下,用高纯度的铂电阻或者铑电阻可以勉强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又是一个不懂的人装b,提出的要求,0.001度是什么概念都不知道

同意

网友:
这么高的精度 干什么呢?

网友:
分辨率和精度是两回事。

网友:
我们这里 的 温控仪  一般会标有以下2个指标,

Short-term stability (1h) : 0.0005 centi degree,
Long-term stability ( 24h): 0.001 centi degree,

请问大侠, 这么细微的温度变化是用什么测出来的, 对于温控仪,这两个参数有意义吗?
(有的客户会被误导,以为该温控仪可以控制到这个精度).

网友:
FLUKE 的FLUKE 1521

网友:
有谁知道fluke1521的价格?

网友:
LZ已经给你们吓跑了。

网友:
反正我是觉着太恐怖了点.
当然,自己是井底蛙.

网友:
如果测1度变化范围内,精度达到0.001度还有价值。千分之一精度,10度变化范围内,精度达到0.001度,那就已经属于难办的了。
100度以上变化范围内,精度达到0.001度,那就已经脑子内部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谁知道fluke1521的价格?

关键还有探头的价格!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的电工就是这种素质,动辄骂人装b。

网友:
http://bbs.38hot.net/read.php?tid=7964
好像用6.5以上的表测pt100电阻换算,就可以到 0.001 度的分辨率,绝对精度就难了。
据说也有温度的基准源,很贵很贵。。。

网友:
这么高的精度  还是用FBG(光纤光栅)  不过解调设备就几十万  还不能测200℃以上

网友:
以前实验室有个分析天平,放一粒沙子都有读数变化
井蛙跳过

网友:
奇怪fluk 的1521手持表价格不到$1.2K, 而fluke724温度校准器近$2K,  并且温度校准器的精度指标很低

网友:
FBG的精度很差的,误差在0.2度已经算很好的了
解调设备大约要20万左右,(PS 偶就设计这个的),但测量范围则和解调设备无关的
0.001度是可以用PT100测出来的,但不是普通的PT100,而是经过精密标定修正的计量级Pt100,这玩儿是非常昂贵的
还要配合高精度的测量仪表,例如ISOTech的MicroK: the instrument uses a completely new measurement technique to achieve accuracies better than 0.1ppm - equivalent to 0.0001°C,至于价格嘛,几十万吧

网友:
以前看过一篇论文,当中提及利用测量石英晶振受温度影响产生的频偏来实现高精度测温

网友:
我觉不见得不能实现,居我所知,目前在测量高精度温度值不只做到三个零,甚至更多个零都有的。是一种基出物理学上不同温度时,原子内部微小变化来测定的。纳米级技术已经可以做得到,只不过不会用于民用产品罢了。

网友(2011-06-26):
认为楼主要求就从目前的技术是能够达到,但在现实中是完全不需要的,我以前做过检验工业铂电阻是否合格的工作, 检验设备是20多万,以下说的都是每年的检定费:油槽的2千多,二等标准铂电阻2千多,电压表约800元,电压表是美国产的7位数字电压表(2V量程),精度达到10uV.油槽的水平与垂直温差不大于20mK(0.02度)。一般都在十几mK,我知道二等标标准铂电阻在零度附近的精度为十几mK,我想如果要达到楼主的要求。至少达到校验二等标准铂电阻装置要求,一支二等标准铂电阻校验费就要2千多,那么它的设备要多钱?我们用的油槽温控数显表温度显示已经到了小数点后面的3位, 但它的测温传感器就是工业铂电阻,每次做校验时,温度显示为100.000纹丝不动(实际它根本达不到0.001度),但在检定油槽时发现油槽在油位10%(中心)与90%(中心)的温差有10mK左右(它的设设备只能校验两点温差,不能校验单点绝对温度),油槽是一方型容器,底部有搅拌叶轮,底部四周加热,油槽装装有45升花生油(以前用过蓖麻油, 但它气味太大),切换开关的触点全是纯银的,这样的装置只能保证50mK左右的精度,离楼主在要求1mK还有很大差距。上面讲的1mK是0.001度

网友:
建议使用TESTO735加PT100探头!高精度的那种探头,可以达到0.001度。但是价钱真的很贵哦,原厂德国的东西。

Testo - 735 (原文件名:TESTO001.JPG)

YD708P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没有那么理想的精度...........

网友(2011-08-01):
这么高的精度?有点恐怖。

网友:
我只想知道能够标定0.001℃精度的仪器是咋样的。。。

网友:
哈哈 我只讨论过   1-1/5 以内的 精度 测温

网友:
这种精度真少的,一般高科技领域有0.0000001度(几个零忘了),不过很少,环境应用也更少,技术绝对不是用楼组的那几款芯片,环境在深海海底有这样稳定环境。仪器是测量地震的。我国和美国日本有这样精度仪器。

网友:
回复 网友F:
fluke 的fluke 1521

引用图片

仪表精度和实际测量精度是有巨大差别的。
FLUKE1521的说明书的精度就是仪表测量电阻、电压的精度,这些基本上是计算出来的。
实际精度要考虑传感器的精度。

网友:
分辨率和精度完全是两回事.能达到0.001度精度的测量仪器地球上是没有几个国家或公司做得出来的。

网友(2011-09-08):
大家对温度传感器都很了解啊,学习了

网友:
我买的德国A级的Pt100精度0.1℃,三线接法做到分辨率0.01℃
能买到精度最高的Pt100是1/3 B级,精度0.05℃

网友:
标定是个问题,我担心的是如果保持这个温度问题也不小。你用什么样的加热、降温器件?

网友:
精度是对应量程的,测量的范围多大?对测量方法有没有要求?感觉先不要考虑能不能做到这个精度,先研究一下温度计量的溯源,如果在你需要的测量范围内你的目标精度能够找到溯源,也就是说检定单位,比如国家或者国际的,然后再考虑你是否能做吧,要不你做出的东西天知道精度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G:

德图。很专业!

网友:
说点现实的吧,就算你做出来0.001°的仪器,我弱弱的问下,你准备用什么方式开控制并维持这样细微的温度,不说别的单是环境辐射就能搞你的温度就控制不到0.1°,我这没把宇宙射线给你整进来呢。科学点讲这都是能量传递,热能传递很复杂,很多形式的能量都可以直接变为热能,具体就不举例子了,(尽管我还是想以理服人)。

楼主可以到市场看一下,当前的PID温控,具体是透过什么方式来控制温度的。做科学设计总要现实点吧,毕竟咱不是这里写科幻小说。

网友:
resolution of 0.001c is fairly easy;

accuracy of 0.001c is practically and financially impossible.

网友:
其实控制到0.001根本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就是是化学反应的最佳温度 也是一个范围。

就是能测量0.001,也基本没法控制。

网友:
有啥好的方法

网友:
听说有一种专门用于测量温度的晶振能达到这样的精度,它的频率随温度有微小的变化

网友:
我 大学老师 做了N年远距离多温度探头检测仪
精度好像才到0.006

网友(2012-02-19):
精彩讨论,其意义已经超出了楼主的问题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么高的精度  还是用fbg(光纤光栅)  不过解调设备就几十万  还不能测200℃以上

FBG没有那么高的精度,也就是0.1度左右

网友:
首先要明白温度计的精度如何定义,显然不是这样表示的。您这里的0.001度更可能是指分辨度。

网友:
其实我只是想知道即便是有这样的控制器,那么这个测温探头安装在哪里呢?!如果安装在一点,那么,整个东西的温差好像就大于这个数量级了吧!

网友:
"那么这个测温探头安装在哪里呢"

I wouldn't worry too much about it. People asking for this kind of precision don't know w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and have zero chance of actually implementing such a system.

网友:
今天在QQ群里有人讨论,要做下面这个。。。。。那个叫兽出的题目啊::::

网友:
强烈要求出题精度目标改为百万分之一度!
强烈要求水稻亩产一万斤!
强烈要求高铁时速一万公里!
强烈要求中国GDP达到美国的一万倍!

网友:
回复 网友I:
强烈要求出题精度目标改为百万分之一度!
强烈要求水稻亩产一万斤!
强烈要求高铁时速一万公里!
强烈要求中国gdp达到美国的一万倍!

不好意思2012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