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modelsim仿真时,如何修改激励时钟的频率为小数?

楼主(2011-02-27):
比如要将时钟频率设为3.84MHZ。这个在quartus中可以直接修改,
但在modelsim中没有看到修改频率,只能修改周期,请问如何修改呢?

网友:
周期和频率是什么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需要精确的3.84Mhz
用周期表示的话,1/3.84是除不尽的

网友:
你是不是做滤波器仿真需要这样的精确?时域信号可以归一化来评估的,不用特意关注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接设定频率方便些
Quartus里仿真都可以直接设定信号频率的
modelsim不能么,

网友:
做软件仿真,基本是功能和波形验证,
换句话说,速度不是第一位的,不论仿真的速度是多少,只要波形一到,逻辑功能就起作用
要这么精确的频率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