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这VFD屏怎么才能用起来

楼主(2011-02-27):
最近看到一批VFD,但无资料,只有上面一些芯片的型号,其中有H8/325的单片机,有2片485芯片,屏的型号是DC200211E1,日本则武的,不知道那位大侠有用过这样的屏

正面 (原文件名:DSCF0369_nEO_IMG.jpg)

反面 (原文件名:DSCF0370_nEO_IMG.jpg)

楼主:
各位大侠,有用过这个屏的吗,帮忙看看啊,十分感谢

网友:
应该是2002的显示屏,也就是两行每行20字符,字符是5*7点阵,找到电源引脚和数据线,估计和2002液晶的指令是兼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2002的显示屏,也就是两行每行20字符,字符是5*7点阵,找到电源引脚和数据线,估计和2002液晶的指令是兼容的。

2002不带“;”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有多少啊?能不能转让一块给我玩玩

楼主:
屏是类2002的,但上面有个H8的单片机,还有485接出去的,估计屏经过二次开发了,做了外接显示用的,估计有一定的协议,屏还在我朋友手上,回复【6楼】kunnsd 魏坤,如果有兴趣,我的旺旺是luyangting@163.com,我目前搞了2片,我分你一片玩玩

网友(2011-03-31):
我是做技术支持的,我们公司就有和这个一摸一样的屏,主要看屏内有没有芯片,如果有,就麻烦了,需要屏的规格书。如果没有芯片,就简单了。

网友(2011-12-16):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资料吗?看起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