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1-02-28):
请教能人:
    我想检测一个点的电压,低于1V的时候点亮绿色发光管,高于4V的时候点亮红色发光管,系统直流5V供电,本来打算用一些台湾的OTP类型的单片机,成本大约在1.2~1.6元人民币,今早看论坛,想到这里高手很多,想请各位帮忙想想有没有不用单片机的方法,而成本又不高于单片机的。谢谢!

网友:
一个LM393搞定,4V基准用TL431,1V的要分压

楼主:
能否详细些,谢谢,本人水平有限

网友:
就是用比较器,查下比较的应用就行了

网友:
用HOLTEK 的 46R01C,8脚,约1.5RMB,内部晶振,内部复位,带AD,可c编程!
比393省事,调试方便,价格也有优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也叫省事啊,还要买套下程序的东西。
L393多少钱?TL431多少钱?都是以毛计算的。
OTP的调试都要费掉你说不定好几个。

楼主:
楼上兄弟,能否给个参考电路?
我网上只找到一个只用LM393的比较AB两点电压的电路。
我的应用中实际的供电电压是变化的,有时会跌落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393的两个比较器一个管脚设定为固定的1V和4V,然后你的输入电压与他比较,比较的输出去驱动发光二极管,
如果电流不够再加三极管。电路没时间去画。

网友:
一个TL431加上三极管差不多就够了。。。

不过393也不贵。。。还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