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LM567的都过来帮忙分析一下(红外反射)

楼主(2011-02-28):
我做了一个红外反射式的模块,大致原理是:
  555产生38Khz的载波信号,通过lm567自身产生的一个频率A(因为后面lm567自己锁频,所以可以比较随意)调制后控制红外灯发射,再用一体化接收管解调出频率A,A被lm567锁频后,567输出一低电平……

555  38Khz (原文件名:555.jpg)

lm567  (原文件名:567.jpg)

  单个模块实现后,我就想着将模块级联使用,所以同时用上10几块组合在一起(因为组合在一起,怕相互干扰,就对每个模块的电源入口处都增加一个RC滤波),但是最近在调试时,总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板子刚上电是都正常工作,但是工作几分钟后,总会有那么几个不太好使(感应不灵敏),拔电源几分钟后重新上电又全部好使,过一会儿想象又重复……

自己的猜测:(和时间有关系的可能性)
1、电容——是不是RC滤波太多(电容用的是47u+104)?
2、器件温漂——但是都是同一批,怎么有些好使有些不好使?

在线等待,多谢,还有什么描述不清的,请提问,呵呵

楼主:
把图给挂上去了,自己顶起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在用做红外自感应,是反射式开关!
感觉不灵敏!
QQ:634714917

网友:
一是LM567的中心频率的RC中的电容的漂移很大,二是LM567本身的器件管脚电容不一样,一旦用到很多的LM567那就得把每个芯片重新调过参数,解决办法最好把LM567的中心频率的带宽放大点,把电阻换成可调电阻,这样调试起来比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是lm567的中心频率的rc中的电容的漂移很大,二是lm567本身的器件管脚电容不一样,一旦用到很多的lm567那就得把每个芯片重新调过参数,解决办法最好把lm567的中心频率的带宽放大点,把电阻换成可调电阻,这样调试起来比较方便。

上面描述的情况,会导致我说的现象么?

忘了说一点,我单独用一路lm567产生频率去驱动其他的lm567,目的是想达到频率一致……

网友:
载波占空比推荐1:3的。你的是1:1吧。效率不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载波占空比推荐1:3的。你的是1:1吧。效率不高啊。

用lm567产生的占空比是1:2

不过好像也没切题(⊙o⊙)哦……~~~~(>_<)~~~~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是lm567的中心频率的rc中的电容的漂移很大,二是lm567本身的器件管脚电容不一样,一旦用到很多的lm567那就得把每个芯片重新调过参数,解决办法最好把lm567的中心频率的带宽放大点,把电阻换成可调电阻,这样调试起来比较方便。

这个倒是有可能。频带窄,而且中心频率又在飘移。。

不过555也有可能。。。可以考虑用455kHz的陶瓷振子做12分频试验下。

另,是否为多路互相产生了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一是lm567的中心频率的rc中的电容的漂移很大,二是lm567本身的器件管脚电容不一样,一旦用到很多的lm567那就得把每个芯片重新调过参数,解决办法最好把lm567的中心频率的带宽放大点,把电阻换成可调电阻,这样调试起来比较方便。
这个倒是有可能。频带窄,而且中心频率又在飘移。。
不过555也有可能。。。可以考虑用455khz的陶瓷振子做12分频试验下。
另,是否为多路互相产生了干扰?

再问:频带窄,而且中心频率又在飘移。。

这个会影响电路而导致“总会有那么几个不太好使(感应不灵敏),拔电源几分钟后重新上电又全部好使,过一会儿想象又重复…… ”这个现象么?自己没想明白,呵呵

另外,我之前有做过一版,也是用10几个联用,当时每个模块都独立产生调制波,独立解调和锁频,效果还行,但感觉由于可能相邻有些干扰,当时觉得对频率不太满意,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一版本,单独出一路的lm567产生调制波输入其他各路的lm567,使得频率一致,没想到这一版成这样,效果还不如第一版,,╮(╯▽╰)╭…………郁闷
当然,频率统一了,电平就一起拉高、拉低,感觉反而对电源要求更严格了……吃力不讨好

楼主:
别沉呐,问题还没解决哦…
继续…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来顶,送你个现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来顶,送你个现成的

多谢!但是现在是想解决问题,而不是需要现成的电路……

PS:当然我的图,单个模块也实现了

楼主:
或是有可以替代lm567的芯片么??

网友:
MARK 红外反射开关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是lm567的中心频率的rc中的电容的漂移很大,二是lm567本身的器件管脚电容不一样,一旦用到很多的lm567那就得把每个芯片重新调过参数,解决办法最好把lm567的中心频率的带宽放大点,把电阻换成可调电阻,这样调试起来比较方便。
上面描述的情况,会导致我说的现象么?
忘了说一点,我单独用一路lm567产生频率去驱动其他的lm567,目的是想达到频率一致……

你的一路567产生频率是指567本身产生的中心频率,然后给后面其他的567的输入频率,这样来捕捉?
如果是这样问题肯定会出现问题的,567的输入频率应该是一个恒定的频率,不然567内部的VCO很难锁频!

网友:
11楼电路好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是lm567的中心频率的rc中的电容的漂移很大,二是lm567本身的器件管脚电容不一样,一旦用到很多的lm567那就得把每个芯片重新调过参数,解决办法最好把lm567的中心频率的带宽放大点,把电阻换成可调电阻,这样调试起来比较方便。
上面描述的情况,会导致我说的现象么?
忘了说一点,我单独用一路lm567产生频率去驱动其他的lm567,目的是想达到频率一致……
你的一路567产生频率是指567本身产生的中心频率......

情况是这样:
lm567可以自己产生一个中心频率(这个频率由引脚5,6搭架,并可以对外输出),也可以由外部提供这个中心频率(外部的频率输入lm567的引脚6)。
所以那单独的一路lm567就只产生这个频率f0(类似于CLK),供其它lm567用,同时当调制信号A控制红外灯发射,此外无其他用途;
而其他10几路的lm567都是以这一统一的频率为自己的中心频率f0,检测与锁定经“红外一体接收管”解调后的信号A……

不知这样描述能否讲清楚,呵呵

楼主:
再顶一顶,别沉

网友:
我之前用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上电一段时间后中心频率就变化了,我怀疑是rc温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之前用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上电一段时间后中心频率就变化了,我怀疑是rc温飘了

那之后是怎么解决的?

我的理解:
    所有的lm567中心频率由单独的一路lm567供应,如果这路的RC温漂了,那么应该是一个集体温漂的结果;
    假设上电是f0=A,那么调制红外的频率为38K+A,解调出来的也为A’,if(A == A') 则锁频;
    上电后温漂f0=B,那么调制红外的频率为38K+B,解调出来的也为B’,if(B == B') 则锁频;

所以我觉得温漂倒应该不用担心(之前选择用lm567的中心频率当调制频率,也是考虑到温漂)

组成图我画了一下,也贴出来,大家再看看,呵呵(当然,红外是反射式的)

组成图 (原文件名:33.jpg)

楼主:
持续独自等待……

网友:
回复原帖: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00228&bbs_page_no=1&bbs_id=2060
还是回到这里吧。

每个红外发射二极管是如何驱动的?每个模块的供电是咋处理的?看不到整个电路,没法说。。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原帖: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00228&bbs_page_no=1&bbs_id=2060
还是回到这里吧。
每个红外发射二极管是如何驱动的?每个模块的供电是咋处理的?看不到整个电路,没法说。。

记得你只有EAGLE,没装protel,那我就把基本的图都截出来(总图太大,截出来也看不清,不过我都转成99se的格式贴出来,方便查看)

系统构成的话,看20楼的框图,比较好有个初步印象

电源入口处 (原文件名:电源入口处.jpg)

38Khz载波 (原文件名:38Khz载波.jpg)

每个模块的锁频 (原文件名:每个模块的锁频.jpg)

单独一路的lm567_提供统一的调制频率 (原文件名:单独一路的lm567_提供统一的调制频率.jpg)

发射管 (原文件名:发射管.jpg)

接收管 (原文件名:接收管.jpg)

图里面涉及的出口、入口说明:

Plus_out  --->  Plus_in
Md_out    --->  Md_in
Sin       --->  Signle
Syn_out   --->  Syn_in
还有,之前改过一个参数,效果有所改善,就是NE555的第五脚(改成两个102独石电容串联),看一下,资料说这一引脚是一基准电压,如果没有外输入这个电压一般接103电容滤波……

如果还有什么需要的,请说明一下,多谢

网友:
你用这个来做循迹小车的?    我是觉得,LZ没必要用555和一体化的红外接收器, 直接像楼上一样直驱就行,虽然你现在电路定下来了不想再改,但是我还是建议你,把555和一体化红外接收器去掉。      一体化红外接收器作为数据传输时用比较好,但是做对射时,时常失灵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给LZ的方案就是多发射对一接受的方案,发射分时点亮, 这样可以避免相互干扰,这样就避免了不必要的电路上的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用这个来做循迹小车的?    我是觉得,lz没必要用555和一体化的红外接收器, 直接像楼上一样直驱就行,虽然你现在电路定下来了不想再改,但是我还是建议你,把555和一体化红外接收器去掉。      一体化红外接收器作为数据传输时用比较好,但是做对射时,时常失灵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给lz的方案就是多发射对一接受的方案,发射分时点亮, 这样可以避免相互干扰,这样就避免了不必要的电路上的麻烦

不是用来做小车的,循迹小车的话可以不做调制,靠近地面即可

是用来检测前方障碍物,或是运动轨迹吧……类似

网友(2013-01-05):
参透这这贴子,可以学到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2013-07-23):
LZ你的距离调到多远?我现在项目上也要使这个东西,调来调去,才搞到10个CM左右,方案跟你原来的差不多,用的是3MM的发射管和一体化接收头

网友(2021-05-23):
老帖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