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引脚电位为5V,怎么不能驱动3V额定电压的电机呢?

楼主(2011-02-28):
如题........................

网友:
老大!!!!电流!!!!!

网友:
看看手册吧,单片机才能输出多大电流,电机工作的额定电流是多大!

网友:
电流不够啊,老大!

楼主:
I=U/R,电压高,电流怎么会小呢?

网友:
你实测一下电压还有那么高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i=u/r,电压高,电流怎么会小呢?

当电流变大的时候 你的U还会保持不变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i=u/r,电压高,电流怎么会小呢?

老大,你有没有考虑用IO做电源的内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其实我搞不懂为什么引脚电压有5V,拉电流却这么小

网友:
标准51的IO高电平,连点个LED都不爽,何况是电机
LZ仔细看看51单片机的结构吧

冬天静电打一下都可能有几十KV,你能用它驱动火车么,电压高不管用,功率大才算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i=u/r,电压高,电流怎么会小呢?

你知道I=U/R,麻烦把内阻也计算进去吧,然后算算电机上还有多少电压

网友:
呵呵,估计LZ没学过电路分析

网友:
这个5V  是信号 而不是 功率

能量的转换  靠的是功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想就好理解了,功率是有限的吧,电源功率一定,电压高了,能提供的电流就小了啊,IO电压是5v但功率不行啊

网友:
电压电流和功率的问题虽然小,但是还是值得讨论讨论的。但拿IO口拖电机这种问题也太2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估计lz没学过电路分析

应该说没有学中学物理的全电路欧姆定律。

网友:
估计是学生

楼主:
我明白了 谢谢大家乐

网友:
楼主加油!不要怕提问…

网友:
楼主学了V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就知道51的内部结构是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