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问下,USB转并口线,可以用于和并口的雕刻机相连吗? 因为手提没有并口!

楼主(2011-02-28):
在线问下,USB转并口线,可以用于和并口的雕刻机相连吗? 因为手提没有并口!

网友:
据说不可以。但你可以试下,也好验证一下这个说法到底正确否

网友:
以前讨论过,不可以的。

网友:
在tb看到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449553446
不知道行不行?
专门提到MACH可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tb看到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449553446
不知道行不行?
专门提到mach可用

这个应该是可行的。usb转并口不能用

网友:
我用pcima转并口试过了 用mach3自带的  DriverTest.exe 测试稳定性不好,装台式机上从25-100k测试全部没有问题,建议你有买那个卡的钱买个台式机算了

我的是x16加

图片淘宝找的 请大家忽略卖家名字 卡是这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