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的SP1有人安装成功了吗?

楼主(2011-02-28):
win7的SP1有人安装成功了吗?
NND,我安装了3遍都没有成功,我的可是正版的WIN7旗舰版。报Windows Servicing Store不一致,气死我了。

网友:
自动升级 没发现任何问题

网友:
我的笔记本是win7系统,想换xp的,不知道可行吗?怕没有xp系统的驱动

网友:
我的已经是SP1了。不过有点不一样的是,右下角有什么“测试模式”之类的字,以前没有的

网友:
自动更新成功,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刚发现,今天windows update提示sp1更新了,我试试。

网友:
试试,自动更新。

楼主:
自动更新出来了吗?我昨晚还没有看到,我是手动下载的。

网友:
今天刚装的 win7 with SP1 .  感觉不错.

楼主:
很奇怪,我的死活装不起来,而且update上面貌似还没有SP1出来啊。
有人X86的安装成功吗?在网上看了下,好像64位的基本上都安装成功的,32位的也有不少有问题啊。

网友:
直接进update以后,有个"还原隐藏的更新",可以更新你以前忽略的更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空的呀。这个和SP1没有太大关系吧?

网友:
在这个坛子里几多人要用PROTEL99SE.  WIN7兼容可不好

网友:
自动升级 没发现任何问题  PROTEL99SE也在用 没问题。。。

楼主:
请问楼上的,你的是64位的吧?

网友:
32位两台机都可以,64的c盘不够空间-_-||

网友:
已激活,可自动在线升级,或下SP1补丁包安装

网友:
刚出来就装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台是32位另一台是64位的都没问题

网友:
楼主请看这里:
Windows Update 错误 80070490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CN/windows7/Windows-Update-error-80070490

还有这里:
什么是系统更新就绪工具?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CN/windows7/What-is-the-System-Update-Readiness-Tool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尤其谢谢wowbanui的热情。

晚上回去试试,刚才也打电话咨询了微软的mm。MS的MM声音很棒。

网友:
32位机,自动更新正常

楼主:
我哭啊....
SP1是装起来了,可是显卡驱动却出问题了,google了下,说是驱动有冲突,好奇害死猫,也害死人。

楼主:
参见 http://thinkbbs.lenovo.com.cn/viewthread.php?tid=234031 ,我前面无法接收到SP1的更新通知就是和显卡的驱动有冲突。
我的也是W500,我是采用wowbanui 提供的办法更新的系统,然后装的SP1( 感谢wowbanui )。
现在是装了SP1,但是显卡驱动无法加载。

楼主:
生命真的是在于折腾。
SP1我终于成功了,而且和显卡驱动还不冲突。

最初是我的更新里面无法发现 SP1 的更新,采用手动下载的SP1,无法安装。这个问题,我后来从google上面查到大体可能是ATI的显卡驱动有冲突,有人说卸载掉显卡驱动就可以自动更新到SP1。
后来我是先按wowbanui 网友的办法,更新了WIN7,然后安装了SP1,此时出现问题,W500的显卡驱动出问题,显示不正常,分辨率不正常,设备管理器里面2个显卡都打了2个感叹号。没有办法,准备放弃SP1,卸载掉SP1,重新安装显卡驱动,系统正常了,然后再重装SP1,搞定。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忙!

网友:
自动更新正常 DB

网友:
俺也装成了,正版Windows7 Professional x64,目前没感觉到哪更好了
不过这跟正不正版没太大关系,至少OEM激活的也可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