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机柜的问题

楼主(2011-02-28):
3U 机器安装孔的问题,是可以任意画吗,我看标准机柜只确定了厚度(3U)宽度(19").

网友:
前固定孔 只起位置固定作  不作支持力

支撑力主要还是要靠 导轨

每U 有三个安装孔

任意画.........  分布均匀把

网友:
图上就是一个 SUN 三U机的安装孔分布   不是很对称

1U 机 一般 是 安装于 上下 2个小孔

2U机  选 每U 的中间小孔

3U   选  上下U 的中间比较对称  但是要注意了 到了 3U 的重量 部分导轨的安装孔也可能有冲突~~~~

楼主:
谢谢您的帮忙,但看图没看出啥,而且我还是不太明白,导轨离机柜边有固定距离吗?而且导轨的孔距和大小有定值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帮忙,但看图没看出啥,而且我还是不太明白,导轨离机柜边有固定距离吗?而且导轨的孔距和大小有定值吗?

我吐血~~~~~~  你找个实物模模就知什么东西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