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手机能通过GPRS直接通信吗?不通过服务器

楼主(2011-02-28):
我知道手机QQ这样的软件可以让两个手机通信,但是要通过QQ服务器;
不知能否让两手机直接互通,不是通过短信──它贵。

网友:
。。。。看来你还不知道GPRS的工作原理

网友:
关键是怎么知道对方的IP地址。

楼主:
是的,我不知道,请指教

网友:
近距离用蓝牙

楼主:
“关键是怎么知道对方的IP地址”,意思是如果我先用短信告之对应我的IP地址,对方就可以直接用GPRS与我通信了?

网友:
如果是手机,可以用apn软件隧道访问,用软件互联吧,如果是gprs模块,就需要自己做程序了。

网友:
用cmnet接入点(得到的ip是公网ip),直接连接,简单得很。

网友:
其实很麻烦。应该保证至少一方是固定IP!连接总是由动态IP的发起

网友(2011-04-03):
其实要说起来,也是可能的,就是先由乙方通过短信将自己的IP发送到对方,对方收到之后以此进行连接。

不过,要看看是否网关是否支持你们这种数据传输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对方的IP地址也没有用,都是内网ip,外网不能访问的

网友:
我问过很多的GPRS模块厂家(超过20家), 两个GPRS模块能不能不通过服务器直接点对点通讯,只有北京的一家能做到,但他的模块价格是其它厂家的3-4倍。我想, 你想用两个手机实现直接通讯, 应该有较大的难度

网友:
使用APN,固定为移动内网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问过很多的gprs模块厂家(超过20家), 两个gprs模块能不能不通过服务器直接点对点通讯,只有北京的一家能做到,但他的模块价格是其它厂家的3-4倍。我想, 你想用两个手机实现直接通讯, 应该有较大的难度

有这么神奇吗?关键是你没有量,人家不给你做,其实很简单,还是通过服务器转发

网友:
GPRS“用两个手机实现直接通讯”,其实还是要通过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