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下推式磁悬浮无法平衡,急求解

楼主(2011-02-28):
磁浮电路是完全按黄二的磁悬浮电路图焊接的,不知道为什么当浮子放上去后无法平衡直接翻转了,浮子是锥形的,也加了铁片。

我的线圈绕得很不规则,大小不一,不知这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底部的环形铁氧体磁铁不是很大,外半径只有四个线圈的外切圆半径大小。

请教众位大师该如何调试或者如何检查问题所在?谢谢。

电路图 (原文件名:下推式磁悬浮电路.JPG)

装置1 (原文件名:2011-02-28 14.16.45.jpg)

装置2 (原文件名:2011-02-28 14.17.05.jpg)

装置3 (原文件名:2011-02-28 14.17.51.jpg)

网友:
线圈必须能放入环形磁铁内,否则不行,磁铁太小在中心形成的磁力线稍高一点就弯曲了,悬浮磁铁受的就不是单纯向上的推力。你的线圈要拿出来单独放,不要与电路一起放,有空看下我的,另一个帖子里有我设计的全部资料。另外悬浮磁铁不一定要锥形,无所谓,其他形状也行,根据悬浮高度及磁铁位置不同加点儿配重平衡就行了。关键一点:线圈对悬浮物的控制力要大于环形磁铁对悬浮物的控制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我换材料后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台,我的线圈摆好后,外切圆直径约为85mm

我现在买一个 156*80*20 的环形磁铁够不够?

也就是外直径156mm 内直径80mm 厚20mm的

还有一种规格是 220*110*20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行吧,不过你可以将线圈直径变小,没必要很大,真正平衡时需要电流很小,所以用0.4mm铜线绕满即可,尽量让圈数相差不大,这样平衡时电流最小。为增大推力,在线圈中间加上铁芯(螺丝即可)。
我的磁铁也是 156*80*20 ,大一点儿可以悬浮较重的物体,形成的磁场大面积也比较均匀,不过太大了悬浮的距离相对于整个装置的比例变小,就是视觉效果不如小一点的磁铁,你权重而行吧。

网友:
咱没有做过这东东,只是看看热闹. 说几句外行话.或许也能交流一下,咱也学点.

1  是否把那个要浮的小磁铁, 先在那个底盘的大磁铁上体验一下磁力的手感,
   可以大致确定一下,相互作用力的范围和“形状”,心中先有个底.
   磁极不要放错了. 是相吸还是相斥啊?
   我试了一下,分两种情况: 1 中心吸,磁面斥,  2中心斥,磁面吸.    哪一种正确?这不能搞错.

2  也单独感受一下线圈的磁力,至少要证明电路正常.
   这时上浮磁铁只能在中心上下变动一点点范围了,不能当工具用了. 要另外再找一块磁铁来感受线圈的”磁场”了.

3  两个磁场的“外形”都心中有数了.  就可以考虑两者间的“适配”了.
   本人有点担心线圈是否高了点,  因为低了还可以拉开填高.  高了就没有调节余地了.

4  本人猜想:  两个上下永磁之间的距离,应该是在磁场有“感觉”范围以内,再近一点点,
   便于范围作用不要太小,负荷也不会太重.
   电磁仅仅是起动平衡作用,应该不要起到有太大的提升或下降高度(距离)的作用.

5  上浮的小磁铁上,应该有不同重量的纯铁片可以更换, 以便调节到最佳状态.

6  先假设电路是正常的.

咱是在学习. 有错的地方,望各位有实践经历的朋友指正,谢谢!

网友:
1:LZ的线路应该是适合中心斥,磁面吸的排列。
2:组合起来感受磁力,浮子能排斥起来的话,用手按着一点轻轻左右推动检查是不是感受得到平衡点。应该感觉很明显的。
3:线圈基本上和磁环等高,纯经验。但是霍尔放置位置一定要准。可以适当调高到接近线圈顶部试试,或者干脆购买已经组合好的霍尔器件(记忆中是见到过SOD封装的是4个脚还是6脚忘记)。
4:上下两个永磁体的距离可以很接近,实际悬浮位置一般也就距离下磁体上表面1cm多。
5:铁环就谢谢,尽量使用磁片(磁环也不错,但是感觉效果不如磁片好)。重量调节上,多个不等大磁片(或者铁片)可以用胶水粘保持他们的形状。实际上磁浮出来浮子重量上下50来克感觉问题不大,太重可能会震荡(因为浮起来了,所以原因就没多想);太轻会飞,也比较不容易放上去。关键是2步中提到的平衡点,能找到位置就成了7,8成了。找到平衡点的话,考虑调整浮子重量。
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
两组线圈的相位都不能反.

楼主:
线圈接线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感谢各位的热心解答,我也按各位说的试了,改小了线圈,换了大的环形磁铁,但是仍然调不好,不是我不够耐心,是小弟实在是个门外汉,不知道怎么发现问题。

换了大环形磁铁后,浮子不翻转了,只是不能稳定在中间,会跑向四周。

请教:上面的图,假设ABCD四个线圈都是按 顺时针 从下往上 绕线,那么接线方式是橙黄色的那种还是黑色的那种呢?

对于整个电路,当接通电源后,是不是将浮子分别置于各个线圈上时都应该感受到斥力? 即假设将浮子置于A上,那么A斥D吸,当将浮子移动到D上时,电流方向会改变,变成A吸D斥?

上图中,对于黑色线的接法,我能够感觉到浮子受到线圈较大的力量,但是改为橙黄色接线时,调节电路几乎没有什么效果了。黑色线接法时,无法调节到大家说的力的状态,当能调到将浮子置于A上A斥D吸时,移动浮子到D上不能使A吸D斥,而仍然是A斥D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几天本人通过勤备学习,大有进步!
己经发现这种推拉式磁浮的电路是可以改进和完善的.  (还可以适度提升指标).
如果适度降低指标,那么只用几个零件,就可以达到悬浮目的.也调试方便.

就你现在的问题.重点在电路上,重中之重又在霍尔上.
建议你先找4只5mmLED发光管,各串上不小于1千欧的电阻,(方向弄不清,不要紧,胡乱并上先,不会坏的,包括自身和环境),分别并在4只线圈上.

先不用下部磁铁,
接通电路. 手握上磁铁靠近应该的正常位置.
略略向某一线圈偏移,
应该会触动霍尔,就有以下现象:
这一方的LED灯亮了,或者是对角反方向的灯亮了.
你把所有的灯都改正成: 磁铁向那边偏,就让那边的灯亮.

再感受一下: 上磁铁向某线圈靠近时,受到的必须是斥力.  如果不是,就改正.
四个线圈的要求,都是这样.

如果连以上都无法达到.  电路就不正常了,
就不光是相位和位置等的调试问题了.

网友:
请问楼主的磁悬浮做成功了吗?最近我也在做想一起讨论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呀,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