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傻孩子,参数整定有什么好的经验?

楼主(2011-02-28):
本人有点参数整定恐惧症,以前课程设计时搞电机的PID整定就很无奈。最近闲着蛋疼去做个平衡车玩,倾角、角速度、轮速三个数据都处理好了,可是仿真的反馈系数根本没用,本人也没什么参数整定经验,乱调了一下摸不到门道,就瘫住了。不知道有什么好的经验传授下小弟,这个和PID又不太一样。。。先谢过啦。

楼主:
坐等高人指点

网友:
貌似我专栏里面这类帖子出现过几个……你可以先搜索下,我调PID的顺序通常是:
1、调P,调到快速收敛,允许在尾部有小幅度的震荡
2、调D,消除小幅度的震荡,能并加快收敛速度,最后可能有点静差
3、调I,消除静差
--------------
实际使用的时候,可以考虑分段处理,对于不同的范围用不同的算法,假设E表示偏差:
a. 当E很大的时候,适用较大系数的P算法即可
b. 当E较小的时候,适用适当系数的P以及D算法
c. 当E很小的时候,适用较小系数的P,D,以及I,有时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去掉D
--------------
如果你的编码器精度够高,有效数据位数也够多,则可以考虑监测E的同时,检测E对
时间的一阶倒数;甚至可以监测E对时间的二阶倒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终于等到您百忙之中出现了,谢谢。可是这种平衡车只有收敛和发散两种情形,没有”先调P直到等幅振荡”这种容易把握的现象,虽然类似于一个PD算法,但也得4个参数联调,好像挺难找容易把握的现象的。我再试试吧。

网友:
对平衡车,先用P做成收敛或者小幅度震荡,然后再逐步加入剩下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