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雕刻机

楼主(2011-02-28):
有几个问题想了解下:
1.工作台面的尺寸是多少的啊?是不是60cm*40cm
2.那3个丝杆的长度是不是60cm,40cm,20cm?
3.机架上的3个调整丝杆的电机是不是一样的?还有,如果不用步进电机,换伺服电机的话,电路板上面需要做什么改动吗?
   最大的那个主轴电机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4.丝杆的另一头那个圆圆的、黑色的,像保险箱旋钮的那个是什么东西?起什么作用的啊?
5.电机的型号分别是那种的?3个连丝杆的是不是47型的,主轴的是不是57的?

可以单独邮购控制箱吗?价格是多少?
最后弱弱的问一句,有没有机械图和尺寸啊?

型号 AMCNC-01,就是开源的雕刻机那个

网友:
1、2、3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个机器
4,手轮,在没有电的时候可以移动位置
5不知道
不单卖。
论坛里能找到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