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STM32的GPIO管脚位值进行取反设置?

楼主(2011-02-28):
刚学STM32,在做GPIO的LED灯实验时不知如何对端口进行取反设置,请高手指教:如用PA1脚接按钮,PB1脚接LED,PA1按一次LED灯亮,再按一次LED灯灭,PB1脚如何设置状态取反,从而让LED灯产生亮-灭变化?

网友:
int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i=0,j=0;

  stm32_Init ();                                  // STM32 setup

  GPIOA->CRL = 0x03;//设置PA0为输出       GPIOA->CRH:IO配置寄存器

  GPIOA->ODR &= ~0x01;//PA0=L        GPIOA->ODR:数据输出寄存器

  while(1)

  {

        for(i=0;i<10000;i++)

             for(j=0;j<500;j++);

        GPIOA->ODR |= 0x01;//PA0=H

        for(i=0;i<10000;i++)

             for(j=0;j<500;j++);

        GPIOA->ODR &= ~0x01;//PA0=L

  }

} // end main

用个别人的闪灯代码说明问题。

网友A:
GPIOx->ODR ^= (1<<n);

如果要将PC7取反,则为GPIOC->ODR ^= (1<<7);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1、2楼的回答。

网友(2012-01-27):
回复 网友A:
GPIOx->ODR ^= (1<<n);

如果要将PC7取反,则为GPIOC->ODR ^= (1<<7);
为什么GPIOC->ODR ^= (0<<7); 就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gpiox->odr ^= (1<<n);
如果要将pc7取反,则为gpioc->odr ^= (1<<7);
为什么gpioc->odr ^= (0<<7); 就不行?

弄清楚1<<7的意义就知道了,如果是0,不管你左移多少位,得出来的都是0x00000000

网友:
给相应管脚ODR位对应的bitband的寄存器加一就行了
不过这个操作也得读一次外设寄存器,要是还能有个GPIO寄存器可以写1取反的就好了...

网友:
如果你使用库的话可以先读取当前值后取反后写出

网友(2012-07-07):
原来是这样弄的呀

网友:
那用什么语句使一引脚输出保持为低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PIOx->ODR ^= (1

之前用库函数,还是这样简答些

网友:
异或是正解

网友(2012-08-24):
void GPIO_PinReverse(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assert_param(IS_GPIO_PIN(GPIO_Pin));

  GPIOx->ODR ^=  GPIO_Pin;
}

网友:
位带操作也挺好的吧

网友:
反正 不管怎么弄  都是读改写

网友:
让我们分析下  GPIOC->ODR ^= (1<<7); 这种方式吧,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看下反汇编如下:
   55:             GPIOC->ODR ^= (1<<7);

     //读取 GPIOC->ODR 的值,放到R0中
1.   0x0800B868 4807         LDR      r0,[pc,#28]  ; @0x0800B888
2.   0x0800B86A 68C0         LDR      r0,[r0,#0x0C]
     //将读取的在R0中的值进行改写
3.   0x0800B86C F0800002   EOR      r0,r0,#0x80
     //写回GPIOC->ODR
4.   0x0800B870 4905          LDR      r1,[pc,#20]  ; @0x0800B888
5.   0x0800B872 60C8          STR      r0,[r1,#0x0C]
……
//GPIOC地址
0x0800B888 1000      DCW      0x1000
……

如果在2~5步之间有中断,改写了GPIOC->ODR的值,那么这个程序执行结果可能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个人推荐没有副作用的方法有两个,
一. 位带操作
二.((GPIOC->ODR & GPIO_Pin_7) ? (GPIOC->BRR  = GPIO_Pin_7): (GPIOC->BSRR = GPIO_Pin_7))

网友(2013-01-06):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库函数,还是这样简答些

库怎么弄的?给我学习下

网友(2013-02-22):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3,(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3))));
这是一个库函数的,比较容易就理解

网友(2014-05-12):
引用 网友D:

喜欢15楼的风格,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