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电路】里的这个电阻起什么用???

楼主(2011-02-28):
如下图画线部分,个人猜测是起保险作用的,大家觉得呢?还有有没有高手能够总结个比较完整的阻容降压电路原理及设计?

网友:
估计做保险丝用的吧,但是好象阻值太大了点

网友:
初上电时,电容压降为0,不接电阻的话,上电瞬间会有电流冲击,

楼主:
看样子就是保险了,这个阻值选取有什么依据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初上电时,电容压降为0,不接电阻的话,上电瞬间会有电流冲击,

那这个应该可以用个PTC(不知道具体叫么,开关电源上常见),对不?

网友:
R2是给C1放电用的,不接的话断电后C1放电缓慢,有触电危险

楼主:
回复 网友B:
r2是给c1放电用的,不接的话断电后c1放电缓慢,有触电危险

R1呢

楼主:
谁知道R1如何选择?

网友:
R1随便几十欧姆就可以了,发热不要太厉害,另外建议用线绕功率电阻,碳膜的总有一定的比例会断裂,不知何故,如有知道原因的高手,请解惑,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r1随便几十欧姆就可以了,发热不要太厉害,另外建议用线绕功率电阻,碳膜的总有一定的比例会断裂,不知何故,如有知道原因的高手,请解惑,谢谢。

谢谢高手!

网友:
怎么样选取C1和R2阻值大小啊.

望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给C提供泻放回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初上电时,电容压降为0,不接电阻的话,上电瞬间会有电流冲击,
那这个应该可以用个ptc(不知道具体叫么,开关电源上常见),对不?

是NTC不是PTC,特性刚好是相反,PTC是热的时候电阻大,NTC是热的时候电阻小,开关电阻常用它做软启动元件。

网友:
保险丝的作用

网友(2015-08-17):
上电瞬间电容容抗接近0,瞬间会有大电流出现,所以需要一个限流电阻;100R/1W是常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