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LCD 控制器绘制直线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2-28):
如题在用 LCD 控制器驱动  AT070TN83 液晶时,出现了奇怪的问题:设置线的颜色为白色,绘制水平线颜色正常,但绘制为垂直线时变为蓝色!但是
清屏的时候颜色又是正常的!。。。

for(i = 0;i< 100;i++)
{
   PutPixel(33,i,0xffff);  // 绘制水平线 颜色正常      (测试用代码)
}

for(i = 0;i< 100;i++)
{
   PutPixel(i,33,0xffff); // 绘制垂直线线 颜色变为了蓝色 (测试用代码)

}

void PutPixel(ushort16 x,ushort16 y,ushort16 c ) // 参数 c 为颜色代码。
{
  if ( (x < SCR_XSIZE_TFT) && (y < SCR_YSIZE_TFT) )
  LCD_BUFFER[(y)][(x)] = c;

}

  希望知道的兄弟指教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可能是LZ的颜色格式设置有问题。24位色?16位色?5:5:6或是其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注,我设置的是 565 的 RGB 格式,清屏的时候,所以的颜色都正常,就是画垂直直线的时候,不正常...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