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螺旋桨直升机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1-02-28):
那种双螺旋桨直升机的原理是什么?就是两个螺旋桨叠加在一起的那种?如果一个螺旋桨向上刮风 一个向下刮风,飞机还能起来吗?他们的转向貌似不一样啊

网友:
双旋翼是为了抵消使旋翼选择时产生的反作用力,一个顺时针,一个逆时针旋转,风都是向下的,控制起来比单旋翼直升机复杂很多,所以目前只有俄罗斯的卡系列用这种形式的.
单旋翼为了抵消使旋翼选择时产生的反作用力,尾部有个垂直于主旋翼的小螺旋桨.

网友:
虽说是航空院校的对这个还真不是太了解,惭愧啊

网友:
叶片旋转方向相反  螺距也相反   因此  都是向下刮风的

网友:
两个浆一个左旋,一个右旋
旋转方向不同但都是向下吹气的
根据两个浆位置
分为纵列双桨,横列双桨,共轴双桨,交叉双桨等

网友:
两个浆抵消反扭力.双浆直升机没有尾浆,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注意到.
老米的棺材是前后双浆,便宜的玩具直升机都是共轴双浆.无论从100块到1000WUSD的双浆机,转向都是相反,气流是同向(应该没有向上的 ^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