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款基于FPGA的虚拟数字存储示波器如何?

楼主(2011-02-28):
利用FPGA实现对高速信号的采集,
借助于FPGA的并行处理能力对采到的信号进行预处理,
然后再通过USB2.0接口传到电脑上去,
利用电脑再对信号实现进一步处理和加工,
通过电脑屏幕显示出来(利用LabView强大的图形语言开发系统设计软件)。
翻阅论坛,好像这个方案没有实施的,各位大虾们不知道对这个想法感觉如何,
有什么经验大家探讨探讨,欢迎指教~
准备花一段时间搞这个,希望没有走错方向~~~

楼主:
USB接口与pc机连接考虑用ft245芯片~~

网友:
顶你啊,有兴趣可以自己搞嘛。

楼主:
电路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A:

FPGA如果便宜的,FIFO资源不多,还不如加个SRAM每路256K

网友:
我正在弄这个东西,准备做毕业设计呢!不过我打算用VC做上位机软件进行波形显示.

网友:
我做的是8路同步24位高速采样128K 然后通讯68013 EP3C256主控 上面用LABVIEW别人做  另一个兄弟FPGA直接用ARM9控制 上面用EVC  挺难弄得  弄了小两年的产品了

网友:
245太慢了   前端采集速率受很大约束  踩个温度啥的状态量还凑活 你都高速信号了。。。。。。USB或者网络才是解决方法

网友:
245最快好像到接近1.1Mbps。约130KB/s
就家用台式机或者一般笔记本来说,处理通信中断和其他之类的延时的情况下到底最快能做到多快的实时处理速度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fpga如果便宜的,fifo资源不多,还不如加个sram每路256k

嗯 如果只用自带的fifo资源,存储深度就比较低,加上个存储单元比较对头,

楼主:
回复 网友C:

vc和libview各有所长吧 不过前端处理和采集转换都相同,可以向你探讨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做的是8路同步24位高速采样128k 然后通讯68013 ep3c256主控 上面用labview别人做  另一个兄弟fpga直接用arm9控制 上面用evc  挺难弄得  弄了小两年的产品了

多通道的高速采集要求的比较高,采样率低点还好一点,不过你们既然用ep3c的fpga主控,上位机用labview,用嵌入式控制的什么?fpga?

楼主:
回复 网友D:
245太慢了   前端采集速率受很大约束  踩个温度啥的状态量还凑活 你都高速信号了。。。。。。usb或者网络才是解决方法
回复 网友E:
245最快好像到接近1.1mbps。约130kb/s
就家用台式机或者一般笔记本来说,处理通信中断和其他之类的延时的情况下到底最快能做到多快的实时处理速度呢?

•数据传输速率达1Megabyte/second - D2XX Direct Drivers
•数据传输速率达300kilobyte/second - VCP Drivers
•256字节的接收缓冲和128字节的发送缓冲,利用缓冲平滑技术,实现较高的数据吞吐量
也就是用于并行FIFO双向数据传输接口的USB独立芯片,速度上往pc机上传输的话不知道具体达到多少。

网友:
参考数据--------------根据我做DIY逻辑分析仪实际经验,如果你外部有大的存储器,数据传输其实很少的,100ms能传完一屏也合适,再快的更新,我看的感觉晃动太大,这一屏数据,8个通道,按800个水平坐标算,是2*800=1600字节,相当1秒传16K字节,很容易的,另外我算了下如果双踪示波器的数据,需要两倍逻辑分析仪的数据,32K字节/秒.我建议用RJ45,这样能与电脑电源隔离.前述数据是靠FPGA压缩的,完整数据在外部存储器了,压缩数据是用来动态显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参考数据--------------根据我做diy逻辑分析仪实际经验,如果你外部有大的存储器,数据传输其实很少的,100ms能传完一屏也合适,再快的更新,我看的感觉晃动太大,这一屏数据,8个通道,按800个水平坐标算,是2*800=1600字节,相当1秒传16k字节,很容易的,另外我算了下如果双踪示波器的数据,需要两倍逻辑分析仪的数据,32k字节/秒.我建议用rj45,这样能与电脑电源隔离.前述数据是靠fpga压缩的,完整数据在外部存储器了,压缩数据是用来动态显示的.

谢谢,你分析的很有道理
可我觉的RJ45接口是常用的以太网接口,在连接上位机方面不是很方便()
外加动态存储器(-—sdram)的话,转换和传送速度上只要能满足需要应该可以接受。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