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RTCAM作个刀路,设的是60*80mm的,用mach雕出来的小一半,30*40,请问怎么设置一下呀

楼主(2011-02-28):
rt.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mach3里面设置xy的比例为50%

楼主:
谢谢楼上,已经解决了,是步距设小了,电机参数的第一项

网友:
lz能麻烦详细讲解下如何设吗?原来和后改的数值?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lz能麻烦详细讲解下如何设吗?原来和后改的数值?谢谢

就是这里,原来设定的是400,后来查看了步进驱动和丝杆的螺距,改成800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