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i, sopc, nios ii 10.1 IP核设计,LED验证死活不行,感觉很神奇

楼主(2011-03-01):
学sopc也有个很长一段时间,最近第一次自己设计IP核。

参照了艾米的自定义IP核:SRAM,12864的例子,以及黑金的PWM的例子,同时看了两本书,以及《Avalon-MM Interface Specialtion》,最后按部就班设计,为了验证,先从简单的开始,可是sram好像可以,lcd1602和led 都不行,在此处我先讲解我设计led的流程:

(1)当然是led ip verilog的代码

/********************************************************************
*    Module Name           :   Crazy_LED
*    Author                :   Crazy Bingo
*    Device                :    EP2C8Q208C8
*    Version               :   Quartus II 10.1
*    Date                  :   2011-2-24
*    Description           :
*********************************************************************/
module Crazy_LED
(
    //Avalon Clock
    input            csi_clk,
    input            csi_rst_n,
    //Avalon-MM
    input    [1:0]    avs_address,        //multiple of 4
    input            avs_chipselect,
//    input    [1:0]    avs_byteenable_n,    //1,2,4,8,16,54,128
    input            avs_write,
    input    [31:0]    avs_writedata,        //32bit cpu
//    input            avs_read,
//    output    [31:0]    avs_readdata,        //32bit cpu
    //Avalon Conduit
    output    [1:0]    coe_data
);

reg    [1:0] coe_data_r;
always @(posedge csi_clk or negedge csi_rst_n)
begin
    if (!csi_rst_n)
        coe_data_r <= 0;
    else if (avs_chipselect && avs_write && (avs_address == 0))
        coe_data_r <= avs_writedata[1:0];
end
assign coe_data = coe_data_r;

endmodule

(2)在sopc中加入component

2)加入led ip,generate

(顺便提下,10.1有这两个警告,有些人也碰到了,但是好像不用管,我试过pio-led没问难题的)

(3)qii top module,分配引脚,编译,ok(警告应该没事,不用理会)

(4)新建nios2工程,涉及代码

(5)下载pof后,run hardware,

printf运行了,但是led (2位)始终没反应,也没闪烁之类的,死了

各位前辈:
(1)address 信号可不可以直接不要  默认为0 ?
(2)是不是我在nios2 的管脚映射错了?
(3)这到底是为什么?????????????????

当然我确定硬件是木有问题的
我实在不知道哪里不行了,郁闷了n久n久,吃不好睡不香,早上6:30 就起了,这个世界让我好崩溃,有谁知道,给点指点,谢谢了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
#define LED_DATA_ADDR LED_BASE | (1<<31)
#define LED_DATA *(unsigned long int *) (LED_DATA_ADDR)

然后后面LED_DATA = LED_DATA +1 ;死活不行

但是如果直接IOWR(LED_DATA_BASE,0,1);
就可以了

然后 address 我测试是没有就不行 有才能亮

网友:
#define LED_DATA_ADDR LED_BASE | (1<<31)

为什么要去做 | (1<<31)呢?
直接#define LED_DATA_ADDR LED_BASE
就行了吧!

网友:
#define LED_DATA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 (LED_DATA_ADDR)
试试!

网友:
不是很懂,
只是好奇不用IOWR()
怎么向IP发送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行的,因为是nios ii fase,fast开辟了一段cache,所以nios2 写入有两种方法
(1)直接用API ,IOWR()
(2)就是#define LED_DATA *(unsigned long int *) (LED_DATA_ADDR LED_BASE | (1<<31)),然后LED_DATA = ?
详见我博客http://www.cnblogs.com/crazybingo/archive/2010/11/26/1889253.html

楼主:
发现了郁闷的问题,搞得我哪哪都不舒服
地址映射定义完接口之后,进行操作,结果第一种不可以,第二种死活可以,

(1)不可以

(1)可以

怎么会那样

网友:
哦,从来没有用过fast的nios,呵呵。学习了,data cache的问题,必须要将地址最高位置1避免将数据写到cache

你的问题很简单啊

LED = LED + 1;
这句话需要先读LED1次,+1后再往LED里面写

而你的verilog 代码没有寄存器读操作嘛,加上读操作就可以了撒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  你是说
output         read;
output [31 : 0] readdata;

可是对有些器件而言,比方说1602,led,只要write就可以了啊 ,他们io又不是inout
read什么用,
我试试看吧

//read
reg        [1:0] avs_readdata_r;
always @(posedge csi_clk or negedge csi_rst_n)
begin
        if (!csi_rst_n)
                avs_readdata_r <= 0;
        else if (avs_chipselect && avs_read && (avs_address == 0))        //for steady state
                avs_readdata_r <= coe_data;
        else
                avs_readdata_r <= 0;
end
assign avs_readdata = avs_readdata_r;

还是没有用  不好意思。。。。。。

RTL如下:

最后还是不行

网友:
最后1句
assign avs_readdata = {30{1'b0},avs_readdata_r};
不过看RTL好像也没什么问题。。。用signal Tap抓一下波形看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斌哥威武!

楼主(2011-04-05):
忘了说  早就搞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啥问题?

楼主(2011-09-05):
回复 网友D:

忘了 反正早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