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rone 如果头顶上有障碍物,也会突然失控?

楼主(2011-03-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超声波反射缘故?

网友:
这个纯粹是空气动力学范畴了~
很明显,上方进气,下方排气,上方有障碍物会形成负压区,下方贴近地面时会形成气垫效应,这两种现象都会令升力剧变,导致失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有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慢慢摸索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方没有传感器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纯粹是空气动力学范畴了~
很明显,上方进气,下方排气,上方有障碍物会形成负压区,下方贴近地面时会形成气垫效应,这两种现象都会令升力剧变,导致失控。
我楼主位举的两个例子,第二个 gzhuli 解释得对。但第一个就不对。
第一个例子是上面只是有一些树叶,并且密度不大。 我感觉是传感器受到干扰。

首先不知道上方是不是有传感器。

感觉可以用伯努利原理解释:动能+重力势能+压力势能=常数 上方的树叶会导致进气道变狭窄,导致流速上升,空气动压力降低,下方的相对流速慢的气体会把机体向上推。

amork说的很费劲是什么手段呢? 如果在出现上吸的情况下,如果减小油门,机体是不是下落的不够干脆?

另外,气垫效益往往会带来好处,很多失事的飞机也都是由于气垫效益得到拯救,如果飞模型的话,在起飞中需要尽快离开气垫效益区域,在该区域,副翼和升降舵效应比正常的要大,容易失控。

网友:
ar drone 没有油门```
ai控制油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