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了解以色列DDS和深圳披克门禁系统的?我想知道两者能否兼容啊,就是一张卡能被两

楼主(2011-03-01):
各位大侠,有没有了解以色列DDS和深圳披克门禁系统的?我想知道两者能否兼容啊,就是一张卡能被否两个系统同时识别......
我不太懂,能否指导一二,谢谢各位了......

楼主:
没人回答噢,我自己顶自己一下吧,别沉下去了

网友:
看一下支持卡类型不就清楚了。
标准的卡就那几种。

网友:
可以。id卡就那么几种。使用两个系统都兼容的读卡器,就好了。
id卡的认证机制决定了,只要系统授权了,系统就会支持该id卡。

网友:
同一张卡在两个系统中都发行就可以了。

网友:
前题是要是同一类型的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说只要IC卡的技术相同就可以了,比如都是Mifare1?两个系统同时发行可行么?我现在在找DDS的TPL相关资料,但是找不到有用的啊........

网友:
把这2个机器拆掉,看里面的读头是用啥芯片,没打磨就排裸照发上来大家瞧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那个芯片是以色列DDS公司独家生产的啊,TPL控制器,网上连个引脚信息都查不到,估计是什么商业机密吧,我也很无奈,还有那个叫EXT84的芯片8入4出的片子也是一样,但我感觉可能跟Atmega8差不多,哎!有谁了解的可以联系我啊,不胜感激......

网友:
是否兼容取决于你的读头(读卡器)。
还有 一个前提就是基于ID卡或者ID认证机制。
如果 是Mifare1类卡,建议你放弃吧
Mifare1卡是IC卡,里面有EEPROM,可以自行设置访问的扇区和密码,可以设置数据。
为了安全起见,客户自己自行设置密码。所以即便是同一个公司的产品,做的系统 都不能兼容。
我隐约记得 DDS好像没有用自己的卡吧。
你的这个问题 不在于什么系统,而在于读头(读卡器)是否兼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楼上大哥的指点,我去研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