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通过AR.Drone 的两个摄像头实现视线范围外的飞行?我来组织一个“寻宝飞行比赛”

楼主(2011-03-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现场表演?还是通过互联网 远程操控?

网友:
应该是可行的,觉得这种实时控制,网络延迟是个问题。

网友:
这可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啊。完全靠飞行器自身的摄像机去寻路。

无人侦察呢!或者排爆机器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现场表演?还是通过互联网 远程操控?
远程控制?我们会进行技术探讨能否实施。
感觉理论上是可以的。

阿莫可要准备好充足的配件才行  哈哈
建议从简单到复杂 分等级
通过预选了 再升级
否则新手都去实验在房间飞,阿莫配件可要准备N多了

网友:
可惜没有机会

网友:
不错 我排37位,犹豫了好久,
周日下的单吧,周一付的定金,期待尽快到手飞啊~~~ 哈哈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摄像头的时延很麻烦的,不用室内壳,很容易就挂了,尤其过门很有难度啊,要真是毒气环境,飞到目的地,中毒人员就挂了已经'
还有上下楼梯m(_ _)m纯摄像头控制巨难

网友:
加装超声波阵例 (就象倒车雷达)~~~~

网友:
哎  感觉这玩意还有很多待改进,业余准备搞搞这个。

网友:
一开始我还真没想歪,自从站长的提示之后,宿舍的宅男们表示对AR.Drone很有兴趣。^_^

网友:
9.房间里有效拍到的完整目标,归飞行器所有人持有O(∩_∩)O~

网友:
阿莫之毒: 增加 室内 2.4G无线定位模块,规划好平面图,按路线飞就是啦,可以算有效不

网友:
哈哈,到时门一关,有飞去但无回。。。。。。。。。。。。一大堆一起飞,非常壮观啊!

网友:
这个挺有创意的,可以搞搞~

网友:
吊个遥控车先进去探路  哈哈哈

感觉AR.Drone不改装也可以完成这些呀

网友:
感觉问题不大,我现在出去都会背对着飞机 飞1段,主要是感觉问题。

网友:
可惜无法参加,只好凑个热闹,分享一下收集的资料。

[光流]例一, 透过OPENCV中的函式库将前后画面的特征点,标示移动方向。 (以前看到这个功能时,不知有啥用,现在刚好用在四轴低高度的悬停上。)
原始资料:http://ai.stanford.edu/~dstavens/cs223b/

[光流]例二, AR.drone 两个相机都做特征点的速度方向标记(在左上角的画面是往下看的镜头画面)
视讯地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4r2HXGA8jw

AR.drone 悬浮时的画面(看来不只可以固定不飘,还可以避障呢!)

网友:
WIFI在不可视的情况下,遥控可靠性高吗?感觉会容易失控。

网友:
我爸家8楼,AP可以覆盖小区里不少地方。

反正不是具体还要看armok的那楼具体情况。

wifi还是蛮强的

网友:
不过在楼下 要走遍这几个房间所有地方还是可能有问题的。

感觉还是应该告诉大家要拍得目标 :)

这样可以自己先模拟看看能不能做到,再去你那打擂台

哈哈哈

另房间乱也会干扰 Ar.Drone,超声波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wifi在不可视的情况下,遥控可靠性高吗?感觉会容易失控。
当然要在wifi的距离之内。
对三房一厅来说,应该不会是问题。

这个难说,砖墙2层还是可以的,遇上钢筋水泥的承重墙一层就没信号了。

网友:
完成这个任务的话,不是一般的玩家能搞定的,就不是单纯的玩了,进入实际应用了,而且是难度较高级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wifi在不可视的情况下,遥控可靠性高吗?感觉会容易失控。
当然要在wifi的距离之内。
对三房一厅来说,应该不会是问题。
这个难说,砖墙2层还是可以的,遇上钢筋水泥的承重墙一层就没信号了。
这个说的有道理,我的wifi隔2堵墙信号就很弱了。ITOUCH不能可靠连接。

网友:
这个很有创意 ...

每个房间都架个WiFi AP, 并连接互联网.
阿莫以后可以出租AR.Drone了, 大家不用亲临阿莫的豪宅 ---- 透过互联网用户注_册来玩!

阿莫负责现场管理: 给一批AR.Drone换电池, 维修 ...

再搞个会员制啥的 ...

网友:
加上你上面的点评, 比赛的构思是可行的.

关于"吸天花板", 修改软件是能判断出来的, 并减速脱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关于"吸天花板", 修改软件是能判断出来的, 并减速脱离.
减速脱离是可行的处理方法。不过如何修改软件?
这个ipad上的软件是开源的吗?

ipad上的AR.Drone客户端软件不开源, 但它所用的API是公开的.
解决"吸天花板", 可以通过API, 让AR.Drone进入 Emergency 而让电机停转, 短暂后取消 Emergency 并空中起飞 ... 呵呵!

网友:
我没搞过Apple上的开发. 从其它平台的软件开发来看, 类似的Plug-in或外挂是可以的.
当然自行编写一个类似 free flight 软件也不难, 象安卓上的AR.Pro也都是网友自己写的.

iPhone/iPad上也有网友自己写的AR.Drone客户端软件, 比如 DronePad 和 AR Powerflight

网友:
修正一下:
iPhone/iPad上的AR.Drone客户端软件 AR.FreeFlight 是开源的.
其原代码包含在SDK包里.

网友:
MAPGPS,我看了你的ARDrone.java,非常感谢!
有个疑问,想请你看一下,在ARDrone.java中,控制运动的指令,AT*PCMD=<sequence>,<enable>,<pitch>,<roll>,<gaz>,<yaw>
我阅读了官方的开发文档ARDrone_SDK_1_6_Developer_Guide.pdf,
ardrone_at_set_progress_cmd
Summary: Moves the drone
Corresponding AT command: AT*PCMD
Args: (
  int flags  : Flag enabling the use of progressive commands and the new Combined Yaw control mode
  float phi  : Left/right angle 2 [1:0; +1:0]
  float theta: Front/back angle 2 [1:0; +1:0]
  float gaz  : Vertical speed 2   [1:0; +1:0]
  float yaw  : Angular speed 2    [1:0; +1:0]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makes the drone move in the air. It has no effect when the drone lies on the ground.
  The drone is controlled by giving as a command a set of four parameters:
    a left/right bending angle, with 0 being the horizontal plane, and negative values bending leftward
    a front/back bending angle, with 0 being the horizontal plane, and negative values bending frontward
    a vertical speed
    an angular speed around the yaw-axis
我的理解:
        Gaz: 垂直速度
   Throttle: 油门
Pitch/Theta: 俯仰
   Roll/Phi: 滚转或横滚
    Yaw/Psi: 偏航
与你的程序比较,Pitch和Roll刚好错位,还是我理解有误?麻烦看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与你的程序比较,Pitch和Roll刚好错位. 还是我理解有误?

你的理解是对的.我刚改过来了. 谢谢!

网友:
设计个WIFI转低频模块,低频转WIFI模块,距离就超远啦,WIFI信号太不稳啦

网友:
老大啊,奖一台雕刻机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H:
与你的程序比较,pitch和roll刚好错位. 还是我理解有误?
你的理解是对的.我刚改过来了. 谢谢!

不客气!我看了你改过的ARDrone.java,参考文档:
  a left/right bending angle, with 0 being the horizontal plane, and negative values bending leftward
  a front/back bending angle, with 0 being the horizontal plane, and negative values bending frontward
“向左”和“向前”是负值。请确认一下。
我已经试验过的AT:“Takeoff”,“Landing”,“Hovering”,“Emergency”,“yaw+”,“yaw-”,“gaz+”,“gaz-”;
现在就是“roll+”,“roll-”,“pitch+”,“pitch-”不听指挥,乱来,搞不清楚什么原因?
现在甚至乱套了,一起飞就往前直冲,摔了好几次,啊欧...

网友:
现在甚至乱套了,一起飞就往前直冲,摔了好几次,啊欧...

回ls,是不是没有平面校正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I:
现在甚至乱套了,一起飞就往前直冲,摔了好几次,啊欧...
回ls,是不是没有平面校正过啊?

我也怀疑是校正,但是昨天还很好的,所以测试完好“Takeoff”,“Landing”,“Hovering”,“Emergency”,“yaw+”,“yaw-”,“gaz+”,“gaz-”这些AT。
后来搞“roll+”,“roll-”,“pitch+”,“pitch-”,就一头晕了。
我记得哪里看到,MAPGPS说linux终端里有个配置文件可以改,因为我没有Apple的东东,只有PC+WIFI。后来忘记了,哎...

网友:
想用大网捞,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可以发AT命令来作水平校准(Flat Trim):
AT*FTRIM=1

我的AR.Drone处于不可飞状态(在做Linux系统测试).
关于[“向左”和“向前”是负值], 你试对了以后分享一下.

网友:
回阿莫,可能是的,我是在家客厅,晚上飞的,就开了日光灯。
还有顺便问一下,前摄像头上的挡片需要拿掉吗?

网友:
官方的开发文档ARDrone_SDK_1_6_Developer_Guide.pdf,
ardrone_at_set_progress_cmd
Summary: Moves the drone
Corresponding AT command: AT*PCMD
Args: (
  int flags  : Flag enabling the use of progressive commands and the new Combined Yaw control mode
  float phi  : Left/right angle 2 [1:0; +1:0]
  float theta: Front/back angle 2 [1:0; +1:0]
  float gaz  : Vertical speed 2   [1:0; +1:0]
  float yaw  : Angular speed 2    [1:0; +1:0]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makes the drone move in the air. It has no effect when the drone lies on the ground.
  The drone is controlled by giving as a command a set of four parameters:
    a left/right bending angle, with 0 being the horizontal plane, and negative values bending leftward
    a front/back bending angle, with 0 being the horizontal plane, and negative values bending frontward
    a vertical speed
    an angular speed around the yaw-axis
官方文档上说,“向左”和“向前”是负值。我因为现在飞机乱飞,也搞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