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ADC模块中,adc0和adc1之间有没有什么限制关系?

楼主(2011-03-01):
他们是共同用4个采样序列吗?如果adc0用序列0,那adc1此时就不能用序列0了吗?
在调试程序的时候,我把程序重参数是adc0的base改成adc1的base,使能和采样的也是adc1,就进入不了采样序列0的中断了,搞不清怎么回事啊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1);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GPIOPinTypeADC(GPIO_PORTB_BASE,GPIO_PIN_4);
//
// 配置ADC为定时器触发,采集通道为CH10
//
        ADCSequenceConfigure(ADC1_BASE,0,ADC_TRIGGER_TIMER,0);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1_BASE,0,0,ADC_CTL_IE|ADC_CTL_END| ADC_CTL_CH10);
        ADCSequenceEnable(ADC1_BASE,0);
//
// 使能ADC中断
//
ADCIntEnable(ADC1_BASE, 0);
IntEnable(INT_ADC1);
IntMasterEnable();

网友A(2013-07-14):
因为你没使能ADC1采样序列0的中断,楼主你仔细地研究一下IntEnable(INT_ADC1); 这个函数你就知道是为什么了。

网友(2013-12-14):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使能ADC1采样序列0的中断,楼主你仔细地研究一下IntEnable(INT_ADC1); 这个函数你就知道是为什么了 ...

ADCIntEnable(ADC1_BASE, 0);
这句代码是使能 序列 0 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