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下 类似福禄克数字音频寻线器的相关原理

楼主(2011-03-01):
哪位有相关的资料 ,讲解下也行

网友(2011-05-10):
我最近查了些资料,应该大部分是模拟电路的,具体的应该可以参考
无线电测向的部分原理
http://www.google.com/search?q=%E6%97%A0%E7%BA%BF%E7%94%B5%E6%B5%8B%E5%90%91&rlz=1I7GGLD_zh-CN&ie=UTF-8&oe=UTF-8&sourceid=ie7

网友:
但是频率什么的估计得具体的试试,避开常测电路的干扰,另外如何提高电路的信噪比是大问题

网友(2012-01-01):
网线测试仪主机没能拆,接收器比较简单:

接收器电路图 (原文件名:2.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