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40+MOC3021+BTA16实现PWM调光,不再闪烁!

楼主(2011-03-01):
最近做一个功率控制的小项目,用到了C8051F040的PWM,突发奇想搞个调光电路玩玩吧!接着就上网看了看想关的资料,结过是可想而知了。
最后通过修改部分的电阻参数,灯光是可以控制了。但是发现有明显的闪烁,通过学习修改了PWM的控制方式,只要和中断对齐并且在过零点关断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看视频哦,  程序和电路都原版上传。其中的测试板只有PDF的格式,后面整理了给大家共享。

源程序 KEIL-C8051F040ourdev_619134TFCE27.rar(文件大小:168K) (原文件名:PWM-PCA-V0.1.rar)
BTA控制板PCB SCHourdev_619135SNK3K6.rar(文件大小:192K) (原文件名:PWM-PCB-V0.1.rar)
BTA16 PDFourdev_619136O262NX.pdf(文件大小:117K) (原文件名:BTA16.pdf)
MOC3021 PDFourdev_619137AQ0SAE.pdf(文件大小:114K) (原文件名:MOC3021.pdf)
控制板PCB SCH ourdev_619138VAO7WC.pdf(文件大小:1.44M) (原文件名:CONTROL.pdf)

楼主:
这是拍摄的视频!希望有用到的朋友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具体的程序可以在这里讨论啊!

C8051F040有6路PWM了,可以做个BLDC吧,O(∩_∩)O哈哈~有时间也玩玩。

网友:
楼主确认这个图这里正确吗?

楼主:
确认是正确的!加一个04是为保护用,然后同样输出的可以接测量信号端!

网友:
C8051F040+MOC3021+BTA16实现PWM调光

网友(2011-05-15):
不知道用51单片机怎么控制

网友:
一堆中断函数,真怀疑楼主最终误导了初学者

网友:
楼主是为了保密用的,一般写程序的人都不可能把主要的处理都放在中断里面的,中断一般都要求越简单越好。比如什么LCD刷屏也放中断里面的话就是有点过了。
还有楼主的过零检测电路有点问题啊,Multisim仿真不能过。。。

网友(2011-06-14):
楼主的TVS管是什么型号啊?391K是什么,390V还是3.9V?

网友(2012-01-05):
过零检测电路?

网友:
请楼主多上点资料~~~~~~~~~~~

网友(2012-11-29):
楼主 钱不少啊!泰克示波器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LZ你好   我用的c8051f310单片机  按理说都差不多   但是我的PWM波形出来后  上升沿一点都不陡峭,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13-04-11):
学习一下,没有示波器学的很吃力

网友(2013-12-27):
低于50Hz的实际都在闪烁,对视力有影响的!

网友(2014-06-09):
楼主电路图后面是不是又加了电感,我出来的效果闪烁的很

网友(2015-05-02):
mark  C8051F040+MOC3021+BTA16实现PWM调光,不再闪烁

网友(2017-06-11):
不错 正好需要!

网友(2019-02-20):
顶一下,不闪,测试一下,回路中是不是加了共模电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