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网络上找不到的资源,spiflash控制器的verilog代码,前两天自己做的,板上验证通过

楼主(2011-03-01):
module spiflashIV(
data_ok,
clk,
addr,
mode,  // 1 is write,0 is read
txdata,
rxdata,
ld_addr,//start one  command
cs,
sck,
miso_temp,
mosi,
NUM
);

input[23:0] addr;
input  clk;
input  mode;
input[7:0]  txdata;
input  ld_addr;  //start one bye translate
input wire miso_temp;
input[9:0] NUM;

output cs;
output sck;
output mosi;
output  rxdata;
output data_ok;

reg[7:0] reset_count;
reg reset;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reset_count<=reset_count;
if(reset_count<8'h01)begin
        reset_count<=reset_count+1'b1;
    reset<=1'b0;
end
else begin
        reset<=1'b1;
end
end

wire miso;

assign miso=miso_temp;
reg cs;
reg data_ok;
reg[6:0] state;
reg[7:0] rxdata;
reg[7:0] rxdata_temp;
reg[1:0]STATE;

reg[9:0]num;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begin
        if(!reset)begin
    cs<=1'b1;
        state<=7'b0000000;
        data_ok<=1'b0;
        rxdata<=8'b00000000;
        STATE<=2'b00;
        num<=10'd0;
    end
        else begin
                cs<=cs;
                state<=state;
                data_ok<=data_ok;
                rxdata<=rxdata;
                STATE<=STATE;
                num<=num;
                if(ld_addr)begin
                        cs<=1'b0;
                        STATE<=2'b01;
                end

                case(STATE)
                2'b01:
                begin
                        if(state<7'd64)begin
                                state<=state+1'b1;
                        end
                        else begin
                                STATE<=2'd2;
                                state<=7'd0;
                        end
                end
                2'b10:
                begin
                        if(num<NUM)begin
                                if(state<7'd16)begin
                                        state<=state+1'b1;
                                end
                                else if(state<=7'd16)begin
                                        state<=7'd17;
                                        data_ok<=1'b1;
                                        rxdata<=rxdata_temp;
                                end
                                else begin
                                        state<=7'd0;
                                        data_ok<=1'b0;
                                        num<=num+1'b1;
                                end
                        end
                        else begin
                                cs<=1'b1;
                                STATE<=2'b00;
                                num<=10'd0;
                        end
                end
                default:begin end
                endcase

        end
end

reg mosi;
reg sck;
always@(neg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begin
        if(!reset)begin
                sck<=1'b0;
                mosi<=1'b0;
                rxdata_temp<=8'b00000000;
        end
        else begin
                sck<=sck;
                mosi<=mosi;
                rxdata_temp<=rxdata_temp;
                case(STATE)
                2'b01:
                        case(state)
                        7'd1:begin sck<=1'b1; end
                        7'd2:begin sck<=1'b0; mosi<=1'b0; end
                7'd3:begin sck<=1'b1; end
                        7'd4:begin sck<=1'b0; mosi<=1'b0; end
                        7'd5:begin sck<=1'b1; end
                        7'd6:begin sck<=1'b0; mosi<=1'b0;end
                        7'd7:begin sck<=1'b1; end
                        7'd8:begin sck<=1'b0; mosi<=1'b0;end
                7'd9:begin sck<=1'b1;  end
                        7'd10:begin sck<=1'b0; mosi<=1'b0;end
                        7'd11:begin sck<=1'b1; end
                        7'd12:begin sck<=1'b0; mosi<=1'b1;end
                        7'd13:begin sck<=1'b1; end
                        7'd14:begin sck<=1'b0; mosi<=1'b1;end
                        7'd15:begin sck<=1'b1; end
                        7'd16:begin sck<=1'b0; mosi<=addr[23];end

                        7'd17:begin sck<=1'b1; end
                        7'd18:begin sck<=1'b0; mosi<=addr[22];end
                7'd19:begin sck<=1'b1; end
                        7'd20:begin sck<=1'b0; mosi<=addr[21];end
                        7'd21:begin sck<=1'b1;  end
                        7'd22:begin sck<=1'b0; mosi<=addr[20];end
                        7'd23:begin sck<=1'b1;  end
                        7'd24:begin sck<=1'b0; mosi<=addr[19]; end
                7'd25:begin sck<=1'b1; end
                        7'd26:begin sck<=1'b0;  mosi<=addr[18];end
                        7'd27:begin sck<=1'b1; end
                        7'd28:begin sck<=1'b0; mosi<=addr[17];end
                        7'd29:begin sck<=1'b1; end
                        7'd30:begin sck<=1'b0; mosi<=addr[16];end
                        7'd31:begin sck<=1'b1; end
                        7'd32:begin sck<=1'b0; mosi<=addr[15];end

                        7'd33:begin sck<=1'b1;  end
                        7'd34:begin sck<=1'b0; mosi<=addr[14];end
                7'd35:begin sck<=1'b1;  end
                        7'd36:begin sck<=1'b0; mosi<=addr[13];end
                        7'd37:begin sck<=1'b1;  end
                        7'd38:begin sck<=1'b0;  mosi<=addr[12];end
                        7'd39:begin sck<=1'b1; end
                        7'd40:begin sck<=1'b0; mosi<=addr[11];end
                7'd41:begin sck<=1'b1;  end
                        7'd42:begin sck<=1'b0; mosi<=addr[10]; end
                        7'd43:begin sck<=1'b1; end
                        7'd44:begin sck<=1'b0; mosi<=addr[9];end
                        7'd45:begin sck<=1'b1;  end
                        7'd46:begin sck<=1'b0; mosi<=addr[8];end
                        7'd47:begin sck<=1'b1;  end
                        7'd48:begin sck<=1'b0; mosi<=addr[7];end

                        7'd49:begin sck<=1'b1;  end
                        7'd50:begin sck<=1'b0; mosi<=addr[6];end
                7'd51:begin sck<=1'b1;  end
                        7'd52:begin sck<=1'b0; mosi<=addr[5];end
                        7'd53:begin sck<=1'b1;  end
                        7'd54:begin sck<=1'b0; mosi<=addr[4];end
                        7'd55:begin sck<=1'b1;  end
                        7'd56:begin sck<=1'b0; mosi<=addr[3];end
                7'd57:begin sck<=1'b1;  end
                        7'd58:begin sck<=1'b0; mosi<=addr[2];end
                        7'd59:begin sck<=1'b1;  end
                        7'd60:begin sck<=1'b0; mosi<=addr[1];end
                        7'd61:begin sck<=1'b1;  end
                        7'd62:begin sck<=1'b0; mosi<=addr[0];end
                        7'd63:begin sck<=1'b1; end
                        7'd64:begin sck<=1'b0; mosi<=1'b0;end
                        default:begin end
                        endcase
                2'b10:
                        case(state)
                        7'd1:begin sck<=1'b1; rxdata_temp[7]<=miso;end
                        7'd2:begin sck<=1'b0; mosi<=1'b0; end
                7'd3:begin sck<=1'b1; rxdata_temp[6]<=miso;end
                        7'd4:begin sck<=1'b0; mosi<=1'b0; end
                        7'd5:begin sck<=1'b1; rxdata_temp[5]<=miso;end
                        7'd6:begin sck<=1'b0; mosi<=1'b0; end
                        7'd7:begin sck<=1'b1; rxdata_temp[4]<=miso;end
                        7'd8:begin sck<=1'b0; mosi<=1'b0; end
                7'd9:begin sck<=1'b1; rxdata_temp[3]<=miso;end
                        7'd10:begin sck<=1'b0; mosi<=1'b0; end
                        7'd11:begin sck<=1'b1; rxdata_temp[2]<=miso;end
                        7'd12:begin sck<=1'b0; mosi<=1'b0;end
                        7'd13:begin sck<=1'b1; rxdata_temp[1]<=miso; end
                        7'd14:begin sck<=1'b0; mosi<=1'b0;end
                        7'd15:begin sck<=1'b1; rxdata_temp[0]<=miso;end
                        7'd16:begin sck<=1'b0; mosi<=1'b0;end
                        default:begin end
                        endcase
                default:begin end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支持,要是加点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所用芯片的型号是什么啊?

网友(2012-06-18):
这不会是专门用来串口烧写flash的吧?

网友(2014-09-11):
收藏,买的板子在路上,到了后一定用楼主的代码试下。谢谢分享!

网友(2014-10-21):
收了,这操作方式简洁高效,是好的例子

网友:
网上找不到, LZ自己实现. 赞一个

网友:
搞下来看看,话说楼主用的是哪款flash芯片。

网友:
给点注释就好看了

网友:
太好了,正需要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