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况下,DSP是否已经烧坏?

楼主(2011-03-01):
刚拿到一个DSP2812的开发板,仿真器可以发现目标板,可以在调试正常运行下载的程序(暂时不会下载到flash中),但是运行就10秒中左右,DSP就开始发烫,手掌是不能放上去的,我测了DSP的3.3V和1.8V的电压,基本正常;断电之后,用电压表测试3.3V和1.8V的引脚,发现都与GND短路;我试着取下了3.3V的稳压芯片,3.3V和GND还是短路的,
现象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我现在不知道DSP2812是否还是好的,按说DSP坏了的话,程序是不能运行的吧,有点搞高不明白了,那位DX可以指点迷津,不胜感激,谢谢了。

网友:
DSP烫手?估计是挂了

网友:
2812功耗大,运行是会发热,但不会烫手

楼主:
to mige062 ,hongh:
  如果DSP坏了,还能运行程序吗?还是这个没有彻底的坏?能说会获得清楚些吗? 谢谢两位

楼主:
现在比较纠结的就是这个板子才到手没几天,真郁闷啊,真要是挂了的话,心痛啊。。。
希望DX能把你的判断方法和经验告诉小弟,我也好“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开发板有问题,多怕是死掉了

网友:
你试试是否能重新下载程序并运行,我们这里DSP也出现过烫手的情况,无一例外的都挂掉了。表现为无法重新连接仿真器,换上新的DSP后就好了。

网友:
也可能是你DSP的外围电路有问题,比如IO跟外面电路在“打架”导致DSP电流过大发烫

网友:
引脚短路吧,重新加焊一下吧

楼主:
经过确认,确实是DSP烧掉了,换了块新的就好了,谢谢各位的热心的朋友。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很奇怪,连续烧了两片dsp。
更奇怪的是:量3.3V和1.9V对地,基本是短路了,不过还是能够继续烧程序,继续debug调试,虽然dsp很烫手。郁闷了,
高人给分析下,是不是dsp的供电是分块的,dsp内部部分烧了,部分还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