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源是否可以胜任SIM300 GPRS模块的供电,另外,SIM的VDD_EXT输出为3V,是否

楼主(2011-03-01):
电源输入用:
1、1300mAH,3.7V的摩托罗拉手机锂电池
有两组输出:
1、4.2V给GPRS模块用
2、3.0V给STM32和OV7670摄像头用
上图:

网友:
完全不行,特别是那个3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完全不行,特别是那个3v的

谢谢回复,有4.7Vdc-4.0DC的参考电路吗?给一个参考,本来是搞上位机的,对电路不是很熟悉。

网友:
手机锂电池最高电压是4.2V吧,可以直接给模块供电啊,3V的就加个LDO,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机锂电池最高电压是4.2v吧,可以直接给模块供电啊,3v的就加个ldo,解决了。

谢谢,锂电池是3.7-4.2,我就说搞上位机的不适合做硬件,老板不信,说磨练磨练,在学校的时候根本就没学硬件,专攻软件去了

网友:
呵呵,我也是学软件出身的。

楼主:
另外,SIM的VDD_EXT输出为3V,是否可以直接用作其他IC的供电?

网友:
一般模块输出的3V仅仅用来做模块上电指示,或者电平参考,不用来供电。加一个LDO就可以了,SP6201-3.0,两个电容,就可以提供3V供电了,200mA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模块输出的3v仅仅用来做模块上电指示,或者电平参考,不用来供电。加一个ldo就可以了,sp6201-3.0,两个电容,就可以提供3v供电了,200ma

OK,谢谢了,原来是前辈,以后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