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0 定时器中断问题 请教

楼主(2011-03-01):
#include "option.h"
#include "def.h"
#include "44b.h"
#include "44blib.h"

static U32 TimerCnt=0;
static int LedStatus=0;

void __irq Timer_Tick(void)
{
    rI_ISPC=BIT_TIMER3;

    if(TimerCnt++ == 10) {
                TimerCnt=0;
                Led_Display(LedStatus);
                LedStatus=(~(LedStatus)&0x7);
                Uart_Printf("\nTIMER interrupt... ");
    }

}
void Timer_Init(void)
{
/*
*        Timer Clock Frequency = MCLK/pre/mux
*/
    rTCFG0=0x00000f00;        //dead zone=0,pre2=0,pre1=0xf,pre0=0
    rTCFG1=0x00001000;        //all interrupt,mux5=1/2,mux2=1/2,mux3=1/4,mux2=1/2,mux1=1/2,mux0=1/2

    rTCNTB3=0xc350;                //(1/(60MHz/4/15))*0xc350=50ms
                                            //(1/(60MHz/4/15))*0x4320=20ms
    rTCMPB3=0x0;

    rTCON=0x0020000;        //update T3
    rTCON=0x0090000;        //T3=auto reload,start

    rINTCON=0x5;    //Non-vectored,IRQ enable,FIQ disable
    rINTMOD=0x0;    //All=IRQ mode

    pISR_TIMER3=(unsigned)Timer_Tick;
    rINTMSK=BIT_GLOBAL;
    rINTMSK=~(BIT_GLOBAL|BIT_TIMER3);        //start timer INT
}

void Main(void)
{
    rSYSCFG=CACHECFG;   // Using 8KB Cache//

    Port_Init();
    Uart_Init(0,57600);
    Delay(10);
    Uart_Select(0); //Select UART0
    Led_Display(0x07);

    Uart_Printf("\nFS44B0X TIMER ");
    Uart_Printf("\n定时器中断DEMO");

    while(1)
    Timer_Init();
    //while(1);
}
中断进不了,不知道什么问题,麻烦大侠们解决下,谢谢

网友:
允许IRQ中断没有?记得开总中断

楼主:
我自己解决好了  传个可以用的程序
#include "option.h"
#include "def.h"
#include "44b.h"
#include "44blib.h"

static U32 TimerCnt=0;
static int LedStatus=0;

void __irq Timer_Tick(void)
{
    rI_ISPC=BIT_TIMER0;

    TimerCnt++;
   if(TimerCnt>19) {
                TimerCnt=0;
                Led_Display(LedStatus);
                LedStatus=(~(LedStatus)&0x7);
                //Uart_Printf("\nTIMER interrupt... ");
    }
    else ;
   return ;

}
void Timer_Init(void)
{
/*
*        Timer Clock Frequency = MCLK/pre/mux
*/ rINTCON=0x5;    //Non-vectored,IRQ enable,FIQ disable
    rINTMOD=0x0;    //All=IRQ mode
        rINTMSK=~(BIT_GLOBAL|BIT_TIMER0);//start timer INT
        pISR_TIMER0=(U32)Timer_Tick;
    rTCFG0=0x0000000f;        //dead zone=0,pre2=0,pre1=0xf,pre0=0
    rTCFG1=0x00000001;        //all interrupt,mux5=1/2,mux4=1/2,mux3=1/4,mux2=1/2,mux1=1/2,mux0=1/2

    rTCNTB0=0xc350;                //(1/(60MHz/4/15))*0xc350=50ms
                                            //(1/(60MHz/4/15))*0x4320=20ms
    rTCMPB0=0x0;

    rTCON=0x0000003;        //update T0
    rTCON=0x0000009;//0x00B0000;        //T3=auto reload,start

     //rTCON=0x00;
   //  while(1);
  //  rINTMSK=BIT_GLOBAL;

}

void Main(void)
{
    rSYSCFG=CACHECFG;   // Using 8KB Cache//

    Port_Init();
   // Uart_Init(0,57600);
    Delay(10);
//   Uart_Select(0); //Select UART0
    Led_Display(1);

  //  Uart_Printf("\nFS44B0X TIMER ");
  //  Uart_Printf("\n定时器中断DEMO");

            Timer_Init();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