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驱动中,正反转指示灯,如何设计

楼主(2011-03-01):
有个带正反转电机的驱动电路,单独调试没有问题。
接入实际电机测试,正反转指示灯同时亮,检查电路,原来电机的启动电容始终接在电路中,相当于D1,D2正极短路,所以同时亮了
谁有简单好方法,直接在交流电路中指示当前为正或反转。

网友:
稍改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亮的。

楼主:
谢谢【1楼】 cowboy
像【2楼】 xingcn 星尘 说的,还是会亮的,
在交流上,c1两端相当于短路的

网友:
楼上两位再仔细看图!

网友:
“在交流上,电容两端相当于短路的”这句出自教科书上的话很有问题,这个“相当于”必须有个前提条件,就是电容在其工作的频率下的容抗需接近零。很显然,此处电容的工作状态并不符合这些条件,不能认为是交流短路。假如真的短路,这里的电容移相作用就消失,电机也转不起来了。

网友:
两根绕组线分别串个功率电阻,然后LED加限流电阻并在功率电阻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测电流,也是好办法,只是电机上的电压将少几伏,还有就是电机起动时电流会大几倍,LED将闪亮一下。

网友:
对于220V来说,少个2~3V基本上没啥影响。至于闪的问题,可以用简易的恒流源解决。

如果不是一定要检测电机的状态,只检测控制部分(不够可靠),那就简单了,直接将二极管控制电路接在继电器的线包上即可,或者改用双联的继电器。

其实楼主按照1楼的意见来改,应该是可以的。估计是你没仔细看图,D2的负极已经改接到J1的2脚上了。对于50Hz的交流电来说,C1两端肯定是有比较高的交流电压的,所以要将原来的一个防击穿二极管变成两个,以避免LED损坏。

不过我认为比较可靠的检测方法还是检测电流。

网友:
开关用两个独立的继电器控制!

网友:
这个电路无法检测电机不转的情况。

网友:
楼主的接法会烧毁发光二极管的,一楼的线路没问题,可以用!不过还是用两个继电器为好,不知你用在什么地方(高速运转的电机突然反转很不好).

楼主:
我再说细些,这个电机很小的,只有几瓦,发光管是放在电路板上的,电机和启动电容是在电路板外的。
不需要指示电机是否有电流,电机有限位停机开关,要指示电机正反转状态,所以,不需要串联,要并联指示。
用户要指示端口是否有电,所以,要从220v取电指示,不能从逻辑电路中引出指示。
看各位高人还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
1楼电路是可以满足你要求的,你可以试试。注意R1接到J1的2脚。

楼主:
谢谢 cowboy ,理解了,你的设计有道理,
但是有个小问题,在电机到位后,指示灯将会熄灭的

网友:
既然电机到位,电机也就停了,指示灯熄灭,不就正好表示电机不工作吗?

网友:
看明白了,应该只要改下 1 到 2去 就可以了吧,没必要多加个二极管吧。。。

网友:
回复 【16楼】 mcu2007 努力出国
------------------------------------------------------------
如果不加二极管,那么电容两端的电压足可以把两LED击穿烧毁。

楼主:
谢谢 cowboy
的确是行家,考虑很周到,设计的合理,充分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