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手机,GPS功能要强大,双卡双待,支持电话录音,照相效果要好,价格 3K~5K 吧

楼主(2011-03-01):
请大家推荐一款手机,GPS功能要强大,双卡双待,支持电话录音,照相效果要好,价格 3K~5K 吧

网友:
双卡双待好点的只有xt801

网友:
IP4好了。 你也不差那个钱。双卡双待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双卡双待好点的只有xt801
    xt801 我查一下,好像 HTC HD7 满足条件,就是不知道智能机的 GPS 功能是否能满足要求,因为要当汽车GPS导航用,如果有 测速、违规拍照 等提示,减少一些罚单就行了,不是不想按规行驶,就怕陷阱无处不在。

楼主:
回复 网友B:
ip4好了。 你也不差那个钱。双卡双待就。。。。
     双卡必须的,一张公司的,一张私人的,没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双卡双待好点的只有xt801
    xt801 我查一下,好像 htc hd7 满足条件,就是不知道智能机的 gps 功能是否能满足要求,因为要当汽车gps导航用,如果有 测速、违规拍照 等提示,减少一些罚单就行了,不是不想按规行驶,就怕陷阱无处不在。

一般gps的违章 超速提示都是靠地图里面标的,并不是主动去寻找。地图里标的信息靠每家地图商更新,一般都有滞后。
要想主动找测速得去装个狗。
总得来说手机gps不用指望派太大用处,想开车导航爽还是买个车用gps 现在5-6寸屏的估计也就几百块。

另外双卡双待这一条限制,多数智能手机都泪奔了。 建议搞个极品智能机主打,再弄个百把块的黑白诺基亚备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双卡双待好点的只有xt801
    xt801 我查一下,好像 htc hd7 满足条件,就是不知道智能机的 gps 功能是否能满足要求,因为要当汽车gps导航用,如果有 测速、违规拍照 等提示,减少一些罚单就行了,不是不想按规行驶,就怕陷阱无处不在。

不可能。
需要硬件测雷达。

网友:
汽车gps还是买个导航吧,手机的gps接收能力差强人意。最好再加个移动测速雷达
而且手机当导航,用电量超大,最好插着电源使,但会造成机身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