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inux启动后一直会打印下面的信息!eth0: link down eth0: link up, 100Mbp

楼主(2011-03-01):
eth0: link down
eth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C1E1
eth0: link down
eth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C1E1
eth0: link down
eth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C1E1
eth0: link down
eth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C1E1

我的平台是s3c6410
linux-2.6.36
dm9000aep接到bank0,中断用外部中断7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在OK6410 以前遇到过,后来返回给飞凌,就弄好了,一样的信息。
俺只会点wince,其他搞不懂。

网友(2011-06-10):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问题最后是怎样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郁闷呀。我用的是DM9000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