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大的图片如何显示?

楼主(2011-03-01):
flash里保存一张png格式的图片,尺寸480x320
调用rtgui_image_create_from_mem时,将分配一块非常大的内存:
png->pixels = rtgui_malloc(image->w * image->h * sizeof(rtgui_color_t));
stm32根本没这么大ram么,一般情况下应该如何做这种的应用?

网友:
你多注意下创建时的那个load参数,如果是RT_FALSE,将可能按照行为单位进行渲染,这个是专为小内存设备配备的,内存占有非常少。(当然libpng、jpeg lib库的内存占有也有一些,这个的办法就不多了,除非换一套解码库)

网友:
可以自己写个加载引擎,实现区域加载

只加载图片的指定区域 (原文件名:cut_rect_in_image.PNG)
过程可以这样,根据指定的区域在RAM中开辟一块空间,然后执行整个图片的读取工作,当读取到指定区域的数据时,则丢到所开辟的空间,读完后,返回开辟的空间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