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位开关触发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3-01):
各位大虾。我的雕刻机工作到一半,总习惯自己停止工作。电脑提示:限位开关触发。
如果用鼠标顺便点一下,限位开关触发的提示就没有了。
如果我点继续工作,他又从头开始工作。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谢谢。

网友:
就是这里的雕刻机?

网友:
是不是数据线质量不好,被干扰了,另外是台式机还是bb
bb的驱动比较弱,更容易被干扰

网友:
是不是雕刻程序中设置了软件限位!!

网友(2013-08-25):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不知楼主有没有解决?分享一下。
我的是02机,感觉好像是雕刻头电机吃力过大引起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