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LM2576制作负电压输入和负电压输出,下面的电路是否正确?

楼主(2011-03-01):
电路网址如下:http://www.ic72.com/news/2009-05-13/135346.html

网友:
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楼上提供的资料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1102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LM2576&bbs_id=9999

楼主:
看来上面在网上找到的的电路图是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上面在网上找到的的电路图是错了

从哪里看出来的?

楼主:
自己动手做了,没有调试出来,所以知道是错的

网友(2011-08-14):
回复 网友A: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用了这么多年都没出过问题

网友B(2013-08-21):
2576能否输入正电压,输出负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576能否输入正电压,输出负电压

可以的,请看datasheet的第17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请看datasheet的第17页。

datasheet上明确写了,LM2596输出负压时,即使是很轻的负载,也要求电源能持续输出4.5A的大电流2ms。所以基本上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