蹭网生活结束

楼主(2011-03-02):
蹭网生活结束
昨天正式结束我的蹭网生活,蹭网一年来,先后借用过5个网络,其中一个长达8个月。
先后制作过5个天线,奶粉罐天线、菱形天线、双菱天线、螺旋天线和平板天线
最近一个月,不知怎么回事,大家的安全意思全面提高,纷纷加密,还是最高级的WPA2,
无奈之下,选用了最便宜的鹏博士宽带(1M2年780元)

特此留念

叠双菱_锅反射 (原文件名:叠双菱_锅反射2.jpg)

叠双菱_夹在上网本上 (原文件名:叠双菱_夹在上网本上1.jpg)

奶粉罐天线,这个最给力 (原文件名:奶粉罐天线.jpg)

网友:
LZ 人才,,佩服

网友:
楼主应该搞台电脑穷举破_解wpa2啊,哈哈

网友:
蹭WEP的飘过……
只要不开迅雷这些吃带宽的软件被人家发现的话,WEP相对来说是很可靠的,因为懂得设密码的都是有点安全意识的,但设了密码后却往往高枕无忧了,只要不是网速明显减慢,很少去看有没有被蹭网的。再者,WEP不是人人都会蹭,但也不像WPA那么难蹭,不超过十分钟的破_解时间的同时又大大减少了别的蹭网者动作太大引起注意的几率。

网友:
楼主,I 服了 U :)

网友:
WPA可以破_解的,需要使用高端显卡做运算

网友:
以前,我的网络都是不加密的,但有一次,有个家伙蹭网,顺便攻击我,于是,我就加把锁了。

网友:
不会吧.我不知道我网络有没有人蹭呢.如果有人蹭网从路由器连接的IP能不能看出来呀?

网友:
LS进路由器里看啊。这个天线很给力,我附近的无线全WAP2加密,我自已的无线经常换密码,呵呵。

网友:
我来个给力的

超级无敌BT定向大天线

网友:
WEP破过,WPA,没破过,纯玩,没增过别人的网,都是真金白银上网

网友:
我自己住的地方,开始用WEB加密,总有人来蹭,如果影响不大,方便些别人也挺好的。

但是蹭网的人都比较过分,都开P2P的,不是PPS就可能是电驴迅雷之类的,于是WPA2加密,一劳永逸。

网友:
6菱形天线太大了,不如14dbi平板天线小巧,效果也不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引用图片
我来个给力的
超级无敌bt定向大天线

这个厉害了!自己做的??

楼主用了这么多天线哪个最厉害啊?

网友:
哈,都WPA加密了,基本上没法破了。

以前玩过一段时间破_解WEP的,玩玩就好,没什么意思。

网友:
我的路由器可以设定MAC地址绑定,别人没办法蹭。:-)

楼主:
自我感觉,平板的灵敏度最高,但要讲稳定性还是奶粉罐好。
再有,奶粉罐最好生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路由器可以设定mac地址绑定,别人没办法蹭。:-)

照样蹭

网友:
好多人防范意识还是不强的,我就蹭了一个网。路由器居然用默认密码。貌似还是一个公司的。不过我这网费不高所以懒得蹭他

网友:
我的路由没怎么设密,回去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路由器可以设定mac地址绑定,别人没办法蹭。:-)

mac地址绑定很好破的

网友:
楼主人才~~~~~

我的设置了MAC地址过滤~~~
现在这网速慢啊,现在4M除了下载东西感觉比以前快了些,上网的速度依旧很慢~~~~~

网友:
我是来看天线的。

网友:
两年道德蹭网的飘过~~

网友:
想不让别人蹭网  密码设复杂点  用wpa 或者 wpa2  基本别人就蹭不了了

楼主:
昨天架起了无线网络,用的WPA2加密
SSID取得名字是“密码为asdfg12345”,
不过无线AP放在客厅的,不知道别人收不收得到,也算回馈社会

网友:
我的无线网广播名称就是QQ号,希望别人想蹭网的加我,结果没有人加我。。。

网友:
我的无线网广播名称就是手机号,希望别人想蹭网的打我电话,结果只收到过一个的短信,把密码告诉他,还是上不了,后来忘记了mac绑定了,忘了关。所以他也上不了,就不了了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引用图片
我来个给力的
超级无敌bt定向大天线
能否给个制作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