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RT-Threa\RT-Thread-0.3.1\bsp\sam7s 例程不能运行

楼主(2011-03-02):
.\objs\rtthread-sam7s.axf: error: L6050U: The code size of this image (46910 bytes) exceeds the maximum allowed for this version of the linker.

点运行时, 提示 代码操过32K

这是我初学RT-THread 运行的例子,

我按说明,进行编译,他就提示不对, 但RT-THread 编程指南说的就是用试用版本呀,哪里不对呀,请指点一下

让我入门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你编译器试用版,有代码限制

楼主:
关键是编程指南说用的MDK也是试用版本呀,还有哪位指点一下

网友:
删除finsh部分,在rtconfig.h中去除RT_USING_FINSH定义即可

楼主:
谢谢,按上面的操作后, 编译是通过了,但是运行时,还是提示

网友:
这么奇怪,你重新rebuild all试试。

网友:
EV版,即使目标程序只有1K,调试时也会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