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毫伏的差分信号采集,结果采完放大后悲剧了!求高手给真相……

楼主(2011-03-02):
MCP6004内部只是四个分立的放大器,B+和W-之间是几个毫伏的电压信号 (原文件名:采集电路.jpg)

本意是想用MCP6004的一个内部放大器先接成差分放大进行一级10倍放大,然后再用一个内部放大器进行二次大约100倍的放大。这样出来后正常范围是应该能得到

一个零点几伏到两伏左右的电压,这样使用一片MCP6004同时采集两路信号。

可上电以后,在输入信号近乎为零(0.1mv)的情况下,一级放大后有一个12个毫伏的电压,再量二级放大输出后就已经有一个将近1.2伏的电压了。完全不行啊!

是不是因为外接电阻太多了,在上电后因为某些原因致使电阻阻值变化,使比较理想的阻值比例产生了较大的偏差所造成的?

等真相中……

注:B+和W-之间是几个毫伏的差分电压信号 。

网友:
先看下MCP6004的datasheet,差分放大范围是多少,0.1mv在它的范围之内吗?信号最好做些滤波处理!

网友:
你这个要求对电阻的精度要求也很高的,我做过类似的差分放大电路,当时选择电阻时是撕开了一整条的一个一个量,务求阻值偏差最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这到真没注意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断电的时候,也就是板子不热的时候测电阻的话,偏差不大,可以忽略的。但是在板子工作一会儿再断电测量,这时电阻的阻值偏差

大的已经很大了。1K的可能会差上100欧姆以上,10K的会差上1K以上。原因何在?

网友:
在板子上量测电阻不准的!

网友:
MCP6004的失调电压太大,不适合做精密放大,至少用OP07。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在板子是凉的情况下去测的话就比较准,在板子运行一会儿热了再去测就会差好多了。哎……

网友:
板子凉后测板子上的电阻也不都是准的,有可能被测试的电阻会和其他电阻构成并联

网友:
6楼讲得对。一般的运放输入失调电压都在3-5mV这样的运放用在这些地方是不行的,OP07这些东西就是太贵了。不过没办法啊。

网友:
OP07贵吗?我还没说仪放呢……

网友:
元件的贵与不贵不是你那样说的。要看针对什么样的项目,如果是大型设备100块以下的都可以不计,但是小东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这个片子的输入失调电压,好像是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个新手,对放大器的理解还不是太深,我想请问你一下,这个失调电压是不是会被一级一级的放大啊,还是经过其他作用使输出电压产生变化?

网友:
是的,你去了解下输入失调电压的定义就知道了。
以前看到过一个日本的电源,人家都用LM358做的采样放大,
经过很多补偿,结果出来的精度很高。不过很遗憾电路没有抄下来。

网友:
无脑用仪表放大器吧。共模抑制比好。适合干这个。
模拟电路太愁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理想的集成运放,当输入电压为零时,输出电压也应为零(不加调零装置)。但实际上集成运放的差分输入级很难做到完全对称,通常在输入电压为零时,存在一定的输出电压。输入失调电压是指为了使输出电压为零而在输入端加的补偿电压。实际上是指输入电压为零时,将输出电压除以电压放大倍数,折算到输入端的数值称为输入失调电压,即UIO的大小反应了运放的对称程度和电位配合情况。UIO越小越好,其量级在2mV~20mV之间,超低失调和低漂移运放的UIO一般在1 V~20 V之间。”

是不是在正常使用一个运算放大器的时候,这个由输入失调电压引起的输出电压的偏移是一直存在的,而且后面还有放大的话还会逐级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无脑”?

这位大哥也不用这么说吧。谁还不是一点一点从“无脑”到“有脑”的是吧!难倒这位大哥是个天才似的。呵呵!我也知道仪用放大器好,可不是要Money嘛!

网友:
楼主为什么要吧前级为十倍后级为100倍!这样的话对前级的零点飘移要求高!其次楼主的班子会发热!信号采样处理板子为什么会那莫发热!设计不合理吧

网友:
建议楼主看下《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网友:
OP07要不了一人民币的吧?

网友:
我感觉我来自火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元件的贵与不贵不是你那样说的。要看针对什么样的项目,如果是大型设备100块以下的都可以不计,但是小东西呢?

2块钱一个的MCP6004和6毛钱一个的OP07 x 4,差价才4毛钱啊老大,你加个调零电阻都不止4毛钱啦……
无语了。

网友:
OP07在这个电路方案中不能直接使用,因为此电路是单电源供电,OP07不是R2R

楼主:
回复 网友D:

MM?

嗯……我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一起学习吧。呵呵!

网友:
自己做仪放,电阻精度要足够高,运放参数要足够好,否则还是老实用专用仪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应该一级放大部数大,二级放大部数小?这也没注意过啊!哎……前方的路漫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前辈说的是……长知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op07在这个电路方案中不能直接使用,因为此电路是单电源供电,op07不是r2r

呵,没注意供电……
R2R精密运放那就贵了,不过也没啥办法,至少第一级得用。

网友:
回复 网友H:

OP07真的6毛能拿下?什么货?如果是的话我真的OUT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两位所说的R2R精密运放是具体指什么类型的?以前一直没听说过……

网友:
零售买过8毛的OP07,6毛批量应该问题不大,就是要双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H:
两位所说的r2r精密运放是具体指什么类型的?以前一直没听说过……

RAIL to RAIL = R2R
轨到轨运放。能对电源电压进行满辐度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只知道TI的拿不下来。别说什么国产的。

网友:
神啊,我买的直插OP07要2RMB
你们那里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呵呵。知道轨到轨,但不知道有R2R这么个称呼,又露怯了!哎……

今天真是“大补”啊!

网友:
这么小的信号怎么不用仪表放大器,我用的INA125,还行

网友:
有很多运放对共模信号有一定要求的,必须在某个范围之内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也是帮别人看的,看来是该换方案了!

网友(2021-07-15):
选型不合理MCP6004标称Vos都要正负4.5mV了

网友:
其实失调电压也可避开它,曾经我给出方案是提高对地电压就可以用了

网友:
一个普通产品如果用ic差价多几毛钱那是致命的,当几百万订单时,可能就无利润了

网友:
怎么你们动不动就几百万订单,吓死宝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