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从零开始做一个简单的嵌入式WEB服务器?

楼主(2011-03-02):
个人的一点想法:
想做一个简单的嵌入式WEB服务器,
可以通过另一端的电脑以网页的形式观察一些实时数据。

个人情况:
各位大侠,本人对网络TCP/IP的认识目前为0,
对于这样的一个嵌入式WEB服务器,各位有什么见解,请支支招?

比如:需要哪些知识,获取这些知识的资料、途径等。

申明:
目前已在读TCP/IP的相关书籍。
对于硬件可以先使用RT-THREAD NetRadio的硬件平台或是其它带有
以太网接口的开发板,主要是软件,对于TCP/IP HTTP等一些协议
要了解到什么程度。

由于本对互联网只是停留在上网聊天的水平,
因此,想了解下实现这样的一个系统,6个月够吗??

网友:
淘宝买一个模块 ,含有例程 ,有针对的去学习你要的东西。

网友:
有这方面的想法 可以省掉个液晶屏和键盘 减少成本

楼主:
不知有没有这样现成的模块,各位给介绍介绍。

不知NetRadio的硬件现在最新版本的开发板有吗?

网友:
我也想弄

网友:
你可以这样来做,
W5100 + MCU(51即可)
CP2200 + C8051F340(有现成的协议栈和代码生成工具,直接用)

最简单的玩法:
Windows CE + C# Web服务器,我省赛做过,详见
http://wenku.baidu.com/view/d41d0ec7aa00b52acfc7cad6.html
这种方法做的Web服务器完全可以工作在Windows Phone 智能手机上

网友:
本来是可以看看这个的,
http://bbs.eeworld.com.cn/thread-233912-1-1.html

现在ms不在线了

楼主:
各位的方法都很好,可这些都是建立在明白什么是TCP/IP HTTP 等基础上,
你让连一个路由器都没弄明白的人来搞这些估计有点难度。

楼主:
我的计划是先弄明白TCP/IP HTTP 路由器 交换机 以太网等一些基本概念后(4个月业余时间)。
再找一个带以太网的开发板,初步定为NetRadio开发板(因为有LCD顺便玩玩GUI),
如果跑通ping了就算成功了!哈哈!

网友:
最便宜的是AVR+enc28j60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找个类似IP2022之类的网络处理器芯片,找个它的开发环境,然后在项目新建时选择WebServer,然后你一行代码也不用写,一个WebServer就成功了。

网友(2012-06-12):
网络服务器,mark

网友(2013-03-31):
原来51可以实现这么强大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