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上电后,lcd模块的稳定,是需要时间滴

楼主(2011-03-02):
lpc2103 开发板接一个lcd模块。

程序在仿真时,一切ok。

程序烧写后,直接上电,系统不工作。表现为lcd不显示,必须手工reset一下,才能显示--这也是误导我的最大原因。我一直以为复位电路有毛病。

改p0.14上拉电阻,更换复位电容的容量,把电路板都搞坏了,还是解决不了。

后来发现,上电后lcd虽然不显示,但是表示程序运行状态的led却正常的闪亮,灵光一闪。

在init_lcd();函数前增加:for(i=0;i<65536;i++); 哈哈,一切ok。

你明白了没有?就是,电路板上电后,,lcd模块的稳定需要时间滴。

网友:
哈哈。你的LCD初始化程序有问题。

网友:
LCD的上电复位,CS等等。。。

网友:
LCD初始化函数一般都要 延时 的,常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