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搞定TI的CC2431定位系统终端休眠了,发个牢骚啊(本来还想贴个美女,发现硬盘里都是

楼主(2011-03-02):
折腾了一个星期,终于让CC2431定位终端休眠了!!!!!!

代码来自于无线破龙的开发板,协调器,参考节点,盲节点,启动都正常,定位也正常,就是盲节点的工作电流有31mA,按照网络上的、TI的官网文档进行休眠设置,一概无效。31mA,就是无线电接收机全开的工作状态,这个和zigbee省电的说法差太远啦。

一直怀疑被修改的代码有问题,但是TI的z-stack 1.4.3已经不提供下载了,原因就是CC2430停产,TI开始主推CC2530和zigbee2007/PRO。所以也无法对照。只能一点点梳理,昨晚发现了问题,明明是Enddev类型的,编译选项里边居然有Router.cfg,而且LINK里边的库也是router.lib。修改过来,又处理了一堆编译错误和警告,终于成功通过,下载进去,空闲时电流立即下降至9mA左右了,查手册,此为CPU全开状态,但是RX已经关闭。系统还未进入休眠。此时再检查hal_sleep.c代码,发现了问题,开始以为还是无线破龙修改的,后来拿到了TI发布的原始代码,发现这个是TI的不厚道。TI在选项中提供了各种休眠模式的支持,但是在halsleep函数里边却默认按照PM2/PM3方式进行休眠,结果是,第一,定位系统需要栈空间比较大,超过了深度休眠所能保持的RAM空间,第二,这个代码在检查栈空间时,没有考虑到仅仅是PM1方式的休眠,结果即使采用PM1方式休眠,也会因为检查不过而错杀。经过修改,这时空闲下来就能休眠了,电流小于1mA。

其他的测试还没有做。发完牢骚,总结一点:

1、zigbee确实有他的优势,自动组网,自动路由,包括节能
2、谁再说zigbee是低成本方案我跟谁急!从开发资料,开发板,到芯片供应,到国内产业环境,无不体现着稀缺而昂贵的现状
3、TI的推zigbee时间不短了,不过匆匆忙忙停止支持zigbee2006和CC2430,有点操之过急。CC2430停产了,CC2431虽然还在产品列表上,但是前景不好了,建议不要再使用了,我这个项目做完就得转了。
4、TI的zigbee定位系统没有后续了,后来的朋友就不要再无畏投入了,RSS定位模式有其固有的缺陷,有这方面需求的可以看看CSS定位模式。
5、关于无线那个公司的龙,我上面加个破字,就已经说明了我的感受了,别的不多说了。

楼主:
这个是非上班时间照的,想要上班时间照的,自己翻_墙去找吧

网友:
苍井空和她的同行姐妹也有穿衣服的时候啊~~~~~LZ贴个穿衣版的苍井空呗

网友:
那个无线龙提供的代码,就是网上都能搜到的一个国外大学教师做的开源免费教学示例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无线龙提供的代码,就是网上都能搜到的一个国外大学教师做的开源免费教学示例代码。
嗯,说的对,问题是我想找Z-STACK 1.4.3的代码,结果TI停止下载了,这个不厚道。TI的用户论坛里边也有人抱怨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苍井空和她的同行姐妹也有穿衣服的时候啊~~~~~lz贴个穿衣版的苍井空呗

苍井空应该算那边的祖师爷一辈了吧,那边新人辈出,咱们落后好几代呢。最近比较喜欢明日花,不知道落伍了多久啊。

网友:
1ma电流对于电池供电来说还是太高了,高于100ua以上就不要考虑用电池了~

楼主:
2431的定位系统程序太大了,芯片所能提供的深度休眠保持RAM只有256字节能用来做为栈。所以只能进入PM1,电流大概在200uA。如果不是程序太大,完全可以进入PM2/PM3,这样就只有0.5uA。差好多呢。

网友:
我也踏入这个行业了,兄弟,共勉吧

网友:
苹果猫多大啦?

网友:
这女的经常在XX网站露脸。。

网友:
LS很专业啊

网友:
楼主,你好,我正想做一个短矩无线通信的东西,想采用zigbee,包括cc2431,听你这么说,好像不行呀,你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吗?谢谢

楼主:
短矩无线通信有很多种方案,具体要看你的应用需求。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方案,只有最合适的方案。

网友:
楼主:我的需求是室内短距无线定位,精度1米左右,电路板总电流不超过80mA,时间3个月内完成,
人随身带的定位器功能是能通过基站向总控发送坐标信息,报警信息和接收总控发出的警报信息。

楼主:
楼上这个要求,CC2431倒是正合适。

网友:
不知小泽玛利亚是多少代.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可否站外联系一下?

网友:
邮箱hudibuaa@yahoo.cn

网友:
css的方案成本可就高了很多了。

网友:
ZigBee的定位采用的RSS方式,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不知道苹果猫怎么处理的啊。
有搞定位的朋友多交流啊,xinlight(at)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D:
zigbee的定位采用的rss方式,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不知道苹果猫怎么处理的啊。
有搞定位的朋友多交流啊,xinlight(at)163.com
多放参考点,参考点的天线用GP全向天线,同时参考点尽量避开附近金属,混凝土等对天线辐射场影响较大的物体。
目前就想到这些。

还是CSS的精度高,无线电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受环境影响比较小,只要保证时基的精准,误差受环境影响比较小,不过貌似晶体精度受温度影响也比较大,如果在户外使用,也是一个难题。

这些影响因素在厂家的资料是看不到的,厂家的资料是掩盖缺陷,尽力诱惑啊。

网友:
CC2430可以用TIMAC

网友:
刚接触zigbee没多久,是新手,学校在做一个智能照明的项目,用的是zigbee精简版的,请问cc2431的节点定位怎样实现?
LZ有相关的代码吗?板子使我们自己做的,手上的资料不是很多,谢谢啦……
  我的邮箱:516812491@qq.com

网友:
zigbee的RSS定位实质就是检测接受到信号场强的大小,由于场强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大小,像楼主苹果猫说的金属、大块的混凝土等等,会出现被定位的节点没有动,检测到的定位结果在不停的动的情况,一般就必须采取多次测量求平均的办法,这样就降低了响应速度。所以RSS定位一般在视距范围、短距离(小于10米)的应用比较合适,增加参考点也是个好办法,就是会增加成本,不过幸好ZigBee节点的成本低。
CSS方式被宣传成精确定位,精度可以达到0.2~2米的样子,定位距离也能到几十上百米,可惜就是没见到那位大侠出来证实。CSS不再使用场强的测量的方式,而是采用了测距方式(TODA),穿透性好,克服了很多环境问题,另外确实存在苹果猫说的对晶振的精度的要求,挑选的晶振的时候肯定不能大意。
如果CSS的成本能降低些或许更有利于推广,现在的价格做下来大概能是ZigBee方案的十倍量级了吧。

另外,大家有没有关注过UWB的定位方案,也是一种更加精确的定位方案。

网友:
被楼主发的美女害惨了,在单位发帖被发现有美女图!!!

楼主:
【24楼】 luoyiming1984 罗菜鸟
------------------------------
给我们介绍一下TIMAC吧,这个和他的z-stack里边的MAC层是啥关系。

【27楼】 xinlight
-------------------------------
“被楼主发的美女害惨了”刚看了前半句,以为美女从屏幕里爬出来了,呵呵。给我们介绍一下UWB吧,网上的资料太少了,说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C:

UWB技术实际是雷达常用的技术,利用很窄的脉冲串,测量电磁波传输的时间,计算出距离。这个对振荡器的精度要求也很高。

Appcat 苹果猫 知道哪里有二手闲置的cc2431的评估或者试验系统没,我搞一套好好评估一下。xinlight(at)163.com

网友:
TIMAC is an IEEE 802.15.4 Medium Access Control software stack for TI IEEE 802.15.4 transceivers and System-on-Chips.

You can use TIMAC when you:

Need a wireless point-to-point or point-to-multipoint solution. E.g. multiple sensors reporting directly to a master.
Need a standardized wireless protocol.
Have battery powered and/or mains powered nodes.
Need support for acknowledgement and retransmission.
Have low data rate requirements. (Around 100 kbps effective data rate.)

定位怎么搞?求解……

网友:
支持下,顺便翻下前年的库存:

买的也是无线那个龙的,技术支持太烂了,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uwb技术实际是雷达常用的技术,利用很窄的脉冲串,测量电磁波传输的时间,计算出距离。这个对振荡器的精度要求也很高。
appcat 苹果猫 知道哪里有二手闲置的cc2431的评估或者试验系统没,我搞一套好好评估一下。xinlight(at)163.com

CC2431本来就不好买,用的人也少,淘宝上的2431定位套件基本都是天价。给你一个思路,你去买2430的评估板,那个便宜,然后再单买一些2431的芯片,回来自己焊上去就OK,至于资料,都是公开的。

网友:
文字好长呀,还是图片好看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想苹果猫的建议,是个不错的办法。
老猫怎么联系啊?有空多交流交流。

网友:
苹果猫,我记得你有个介绍DTU和GPRS的帖子找不到了。

两个DTU可以实现相当于无线串口的功能吗?双向通信的功能?

网友:
苹果猫,你好!我想做一个在同一层空旷厂房或商场中100m范围安装的一对多点无线系统。不用于定位,只做少量数据的通信。多点用电池供电,要求功耗尽可能小,一点电源供电,负责查询多点中每个点的状态。请问,用什么方案比较好?有什么推荐的芯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苹果猫,我记得你有个介绍dtu和gprs的帖子找不到了。
两个dtu可以实现相当于无线串口的功能吗?双向通信的功能?
当苍井空还是处女的时候,两个DTU是不用做任何手段,直接可以互联的。现在营运商看到了这里的商机,就需要你开通VPN服务才能实现了。一切都是钱惹的祸。
当然变通的办法也有,借助一台服务器,进行中转,可以实现DTU对DTU的互联,如果服务器程序做的足够强大,完全可以实现多点对多点,不同的权限策略,甚至流量控制,优先级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G:
苹果猫,你好!我想做一个在同一层空旷厂房或商场中100m范围安装的一对多点无线系统。不用于定位,只做少量数据的通信。多点用电池供电,要求功耗尽可能小,一点电源供电,负责查询多点中每个点的状态。请问,用什么方案比较好?有什么推荐的芯片吗?
既然是空旷,而且才100m,就用CC430来做吧,实际上就是MSP430+CC1101,TI整合到一个内核中了。成本,技术难度都比zigbee有优势。关于你的功耗尽量小,这个指标很笼统,具体来说,你要确定使用多大容量的电池,多久更换一次电池或者冲一次电,这个才是决定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问问苹果猫cc2431的定位精度实际能做到多少?还有提高的空间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问问苹果猫cc2431的定位精度实际能做到多少?还有提高的空间么?

下个月才开始实地测试,因为还要进行现场测绘,到时候再看了。

网友(2011-04-04):
回复 网友C:

如果脱离2431的内部定位引擎,直接采用RSSI计算的方式,不知是都可行,这个办法也可以借鉴的wifi定位中。

网友:
回复 网友D:

做的一个项目,正在使用TIMAC

网友(2011-05-10):
TI的协议栈 杂质太多 要用的话得从底层到高层进行大规模修改,还不如自己写算法来得快。定位是绣花枕头大草包,好听不好用,zigbee的休眠只有RFD是有优势的,它的前提必须有主干网的存在,也就是FFD,用FFD作休眠应用,网络同步是非常难的。

网友:
zigbee国内很多人拿来当小无线用,华立仪表2002年就做这个,用的是ember的商业协议栈,但是至今仍然存在一些稳定性问题。TI是实验性协议栈,根本没有考虑稳定性问题,玩玩可以,做产品你就慢慢吃螃蟹吧。

网友:
无线定位,好,但是看起来难度很大啊

网友:
紫蜂用哪家的好呢,TI看来不能考虑了

网友:
49楼的那个用户图片不错啊,很有深度,嘻嘻

楼主:
哪天我再抽空开贴说说CSS无线定位系统。6月之前忙死了,没时间了。
目前感觉CSS系统快,贵,就这个两个字。不过定位精度优于RS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