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赛尔的喷头吗,型号是XJ128?想请教下喷头反馈回来的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1-03-02):
最近在弄一个喷黑的东西,但是遇到了个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喷头用的是XJ128,接上喷头,上电后,喷头那边反馈回来的信号只有80us,但datasheet上边说至少有120us,这个时间不够写入数据呀,不知道有没有人搞过这类的东西,请教一下。下边贴出程序和上传手册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delay.h>
// Standard Input/Output functions
#include <stdio.h>

// SPI functions
#include <spi.h>

#define SPIF  7

#define set_bit(val, bitn)    (val |=(1<<(bitn)))
#define clr_bit(val, bitn)    (val&=~(1<<(bitn)))
#define get_bit(val, bitn)    (val &(1<<(bitn)) )
/*各个引脚定义******************************************/
#define set_CCTR1()     (PORTB |=(1<<0)) //VDD上电通断开关控制
#define clr_CCTR1()     (PORTB&=~(1<<0))

#define set_CCTR2()     (PORTB |=(1<<1)) //VPPH,VPPL上电通断开关控制
#define clr_CCTR2()     (PORTB&=~(1<<1))

#define set_nSS1()      (PORTB |=(1<<2)) //片选1
#define clr_nSS1()      (PORTB&=~(1<<2))

#define set_nSS2()      (PORTB |=(1<<3)) //片选2
#define clr_nSS2()      (PORTB&=~(1<<3))

#define set_nFIRE()     (PORTB |=(1<<4)) //开火
#define clr_nFIRE()     (PORTB&=~(1<<4))

#define set_PHO()       (PORTA |=(1<<2)) //喷墨顺序
#define clr_PHO()       (PORTA&=~(1<<2))

#define set_nRESET()    (PORTA |=(1<<3)) //喷头复位
#define clr_nRESET()    (PORTA&=~(1<<3))

#define set_485()       (PORTD |=(1<<7))
#define clr_485()       (PORTD&=~(1<<7))

#define get_READY()      (PINA &(1<<0) ) //ready反馈信号,表明数据已经传送完毕
#define get_nFAULT()     (PINA &(1<<1) ) //喷头温度过高出错反馈信号
/*******************************************************************************/
// Declare your global variables here

unsigned char Print_dataH[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FF};
unsigned char Print_dataL[8]={0x01,0x02,0x04,0x08,0x0F,0x1F,0x4F,0xFF};

/*******************************************************************************/
void SPI_Init(void)
{
  SPCR = 0;
  SPCR = 0x59;        //使能SPI,主机方式,MSB在前,模式2,16分频(59)
}
/***************************************************************/
unsigned char SPI_RW(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temp ;
    SPDR = data;
    while(!(SPSR & (1<<SPIF)));
    temp = SPDR;
    return temp;
}

/*******************************************************************************/
//写入数据的函数。估计是这个函数的问题,但是找不到原因呀,哪位大牛给看看
void send_data(void)
{
  unsigned char i;

  // set_nSS1();
  // set_nSS2();
   clr_nFIRE();
   delay_us(1);
   set_nFIRE();
   delay_us(2);

  //if(!get_READY())
  // {
      clr_nSS2();
      delay_us(250);
       for(i=0;i<8;i++)
         {
           SPI_RW(Print_dataH);
          }
       delay_us(1);
       set_nSS2();
       clr_nSS1();
       delay_us(10);
      for(i=0;i<8;i++)
        {
          SPI_RW(Print_dataL);
         }
        delay_us(1);
        set_nSS1();
   // }
       delay_us(10);
       clr_nFIRE();
       delay_us(1);
       set_nFIRE();
       delay_us(180);
  /* if(get_READY())
   {
     if(get_nFAULT())
      {
         clr_nFIRE();
         delay_us(1);
         set_nFIRE();
       }
    else
       {
         clr_nRESET();
         delay_ms(50);
         clr_CCTR2();
         delay_ms(50);
         clr_CCTR1();
       }  */
  // }
}

/*******************************************************************************/

void main(void)
{
// Declare your local variables here
// unsigned char get_data;

// Input/Output Ports initialization
// Port A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A=0xF0;
DDRA=0xFC;//FC

// Port B initialization
// Func7=Out Func6=In Func5=Out Func4=Out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0 State6=T State5=0 State4=0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B=0xBC;
DDRB=0xBF;

// Port C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C=0x03;
DDRC=0x03;

// Port D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D=0xFF;
DDRD=0xFF;

// Timer/Counter 0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0 Stopped
// Mode: Normal top=FFh
// OC0 output: Disconnected
TCCR0=0x00;
TCNT0=0x00;
OCR0=0x00;

// Timer/Counter 1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1 Stopped
// Mode: Normal top=FFFFh
// OC1A output: Discon.
// OC1B output: Discon.
// Noise Canceler: Off
// Input Capture on Falling Edge
// Timer 1 Overflow Interrupt: Off
// Input Capture Interrupt: Off
// Compare A Match Interrupt: Off
// Compare B Match Interrupt: Off
TCCR1A=0x00;
TCCR1B=0x00;
TCNT1H=0x00;
TCNT1L=0x00;
ICR1H=0x00;
ICR1L=0x00;
OCR1AH=0x00;
OCR1AL=0x00;
OCR1BH=0x00;
OCR1BL=0x00;

// Timer/Counter 2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2 Stopped
// Mode: Normal top=FFh
// OC2 output: Disconnected
ASSR=0x00;
TCCR2=0x00;
TCNT2=0x00;
OCR2=0x00;

// External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 INT0: Off
// INT1: Off
// INT2: Off
MCUCR=0x00;
MCUCSR=0x00;

// Timer(s)/Counter(s)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TIMSK=0x00;

// USART initialization
// Communication Parameters: 8 Data, 1 Stop, No Parity
// USART Receiver: On
// USART Transmitter: On
// USART Mode: Asynchronous
// USART Baud Rate: 9600
UCSRA=0x00;
UCSRB=0x18;
UCSRC=0x86;
UBRRH=0x00;
UBRRL=0x81;

// Analog Comparator initialization
// Analog Comparator: Off
// Analog Comparator Input Capture by Timer/Counter 1: Off
ACSR=0x80;
SFIOR=0x00;

// SPI initialization
// SPI Type: Master
// SPI Clock Rate: 5000.000 kHz
// SPI Clock Phase: Cycle Half
// SPI Clock Polarity: Low
// SPI Data Order: MSB First
//SPCR=0x50;
//SPSR=0x00;

  SPI_Init();

  set_CCTR1();     //上电时序
  delay_ms(200);
  set_CCTR2();
  delay_ms(200);
  set_nRESET();
  delay_ms(200);
   set_PHO();
   set_nSS2();
   set_nSS1();
   while (1)
      {
      // Place your code here
       send_data();
      };
}

网友:
数据是写完再点火,不存在时间不够问题,还是要看看操作时序对不,现在是打不出字吗?墨路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据的写入必须是在喷头反馈回来的READY信号为低电平的时候才可以写入数据。但是现在反馈的READY信号低电平只有80微秒左右,要写入128个点,16个字节的信号不够呀

网友:
我看了一下驱动xaar喷头的电路板,人家基本是用 FPGA做的驱动,EP1C240 什么的,,,,用avr估计速度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M16速度足够了,太快了还不行。手册上说SPI最大的速度才允许2M。我用的这个喷头型号比较古老。。。

网友(2011-05-22):
我现在也在用这款喷头,READY低电平是标准的120uS,高电平是标准的60uS,有机会我们聊聊,我的邮箱:ankerd@tom.com

网友(2011-10-18):
楼主联系方式

网友(2012-04-01):
楼主请留下联络方式

网友(2013-04-19):
正需要XAAR的喷头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