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问一下,01机型的垫板是什么材料的,想弄一个,望各位指教!一般哪里有卖的!价格如何?

楼主(2011-03-02):
rt,谢谢

网友:
应该是代木吧,不过不知道哪有卖。

我也有此需求

楼主:
搜索了一下,好像是白色的PVC板!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11-06-30):
白色的也是代木,比较贵。用红色的420代木做垫板也很好用,便宜很多

网友:
我也用代木,挺好用的

网友:
我用电木板,300mm*200mm*20mm,A级,效果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电木板,300mm*200mm*20mm,a级,效果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电木再哪里买的,推荐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用电木板,300mm*200mm*20mm,a级,效果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电木再哪里买的,推荐一下

铜球

网友:
我在东莞本地买了,按刀买,一刀刚好可以做五块 300*200 的。
平均每一块价格是 35元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电木板,300mm*200mm*20mm,a级,效果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铣平面有没一股味道?

网友:
有,而且很大,灰尘也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白色的也是代木,比较贵。用红色的420代木做垫板也很好用,便宜很多

带回复【10楼】silk
回复 网友A:
我用电木板,300mm*200mm*20mm,a级,效果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铣平面有没一股味道?

铣代木有味道吗?

网友:
我铣代木的时候没闻到明显的味道

网友:
感觉垫板还是赛刚(POM)的好用没味道!

网友:
垫板的材料选择,  电木虽然刚性、加工都好,就是 味道和灰尘太大

铣出来的碎片是灰尘状的, 用代木铣出来的碎片是片状的而且味道不大

选择要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