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半桥(BTS7960P)驱动电机电路

楼主(2011-03-02):
我想用STM32控制小水泵,找不到MOS管,只好用半桥来做了。
这个电路能够驱动电机单向转动吗,还有什么问题存在吗?
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不单没问题,效率更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单没问题,效率更高。
效率更高 好像不是吧
当下边MOS导通时,就相当于电机的两端连起来了,这样是不是阻碍电机的运转啊(个人理解不对请指正)

网友:
下边MOS导通时电机制动。不过一般要加一个限流电阻,否则电流有可以过大,烧电机

网友:
不对,我看错了,下边的那个MOS导通时相当一个二极管,但是压降比二极管低,功耗更低,是可以增加效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对,我看错了,下边的那个mos导通时相当一个二极管,但是压降比二极管低,功耗更低,是可以增加效率的。

这么说这个电路是没问题了罗,下午把电路搭起来看看

网友:
等楼主汇报情况

楼主:
能行,但是用不到一分钟BTS7960P就热的不得了(我没有加散热片)
我测了一下电流启动电流达到1.7A,运转时为1.3A

这么小的电流BTS7960P不会热得这么快吧?
还有电机有时嘟嘟叫是什么原因?

请求高人解答

网友:
这个芯片很NB的用法也没错,但是开关的频率和上升时间要控制好,电流控制在合适的水平,是可以的,但是它号称可以承受很大功率,但是封装太小,热量很难散出去的用的时候注意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芯片很nb的用法也没错,但是开关的频率和上升时间要控制好,电流控制在合适的水平,是可以的,但是它号称可以承受很大功率,但是封装太小,热量很难散出去的用的时候注意点

这是我们学校老师在读博士时用在电动汽车电机的桥,这个芯片应该很贵

网友:
嘟嘟叫是因为你的PWM频率不高。
发热的现象也是在内部MOS的导通和截止的那段时间内,其等效电阻急剧上升,过大电流的时候,功率就上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嘟嘟叫是因为你的pwm频率不高。
发热的现象也是在内部mos的导通和截止的那段时间内,其等效电阻急剧上升,过大电流的时候,功率就上去了。
不过我直接用直流电也嘟嘟叫,怀疑是不是电机的问题(有时叫有时不叫)

不过今天把线接错了,现在没反应了,应该是K.O了

网友:
这是好片子,珍惜啊,我为了搭个h桥,用了两个,开始的时候接错了。全烧,心痛哦。。。。
先搭半桥试好后再全桥。性能刚刚地,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刚才重新试了一下又好用了,是不是片子刚才保护了?

楼主:
刚才到淘宝查了一下价格,让我惊呆了

网友(2011-04-13):
回复 网友F:

朋友在不在?想问问关于BTS7960一些问题。我扣扣是117621537 可以留下你的扣扣不?

网友(2011-05-25):
全桥用VNH3SP30或者VNH3ASP30,挺不错的,能驱动至少150W/24V供电的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单没问题,效率更高。

电机当成电感来看待的话同步续流效率的确更高~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全桥用VNH3SP30或者VNH3ASP30

这个也是个NB的片子,但是好像开关频率受限,快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