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状态机实践入门——程咬金只要三斧头厉害

楼主(2011-03-02):
不用怀疑,单片机的万能语言就是状态机。还希望大家不要条件反射式的看到状态机就
以为我要讲什么VHDL的东西——状态机是一种思维模式,是计算机理论的立足之本(不
相信请参考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自动机理论与应用》)——因此状态机的实现与语言本
身关系并不是绝对的。本文要讨论的状态机,从实现方式上更类似于Java中常用的那种
思维模式,而与VHDL相去甚远。
路要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为了不把后来人吓跑,状态机理论中更多复杂的部
分,我会在以后专门写文章讨论,这里我先找一个切入点,从我常用的2种状态机编写
方式为大家慢慢展开。

首先,关于几个问题,比如:什么地方用状态机?状态机究竟有几种写法?状态机效率
到底高不高?是不是把简单问题弄复杂了?这类问题统统不在本文讨论之列,简而言之
——谁用谁知道。其实,还不能简单的就这么下了结论,套八股文而不求甚解的也大有
人在————因此我要说:关于状态机的各种问题“谁思考谁实践谁坚持谁知道”。

状态机入门第一式:switch case一线到底
要点:    用switch结构配合一个状态变量,通过修改状态变量的值来切换状态。
范例:

    //! 定义状态名称与状态值之间的关系,增加可读性
    #define FSM_START                                   0x00
    #define FSM_STATE_A                                 0x01
    #define FSM_STATE_B                                 0x02
    …
    #define FSM_RESET                                   0xFF
    bool fsm_example_A( <形参列表> ) {
        static uint8_t s_chFSMState = FSM_START;                      //!< 定义状态变量
                     …
        switch ( s_chFSMState ) {
            case FSM_START:
                //! 这里添加状态机初始化代码
                …
                s_chFSMState = FSM_STATE_A;                           //!< 进入下一状态
                break;
            case FSM_STATE_A:
                //! 这里添加状态机A进入下一状态的检测代码
                if (<某某条件>) {
                    //! 这里做一些进入下一状态时要做的准备工作
                    s_chFSMState = FSM_STATE_B;                       //!< 进入下一状态
                }
                break;
            case FSM_STATE_B:
                //! 这里添加状态机A进入下一状态的检测代码
                if (<某某条件>) {
                    //! 这里做一些进入下一状态时要做的准备工作
                        s_chFSMState = FSM_STATE_A;                   //!< 进入下一状态
                } else if (<某某条件>) {
                } else if (<某某条件>) {
                    …
                } else {
                }
                break;
                …
             case FSM_STOP:
             case FSM_RESET:
             default:
                 //! 这里添加状态机复位相关的代码
                 …
                 chFSMState = FSM_START;                                    //!< 状态机复位

                 //! 返回false表示状态机已经不需要继续运行了
                 return false;
          }

          //! 返回true表示状态机正在运行
          return true;
    }
总结:    从范例可知,这种状态机就是一根筋……并不是说他走不出什么分支来,而
          是说通常他没有办法让多个状态同时处于激活状态。

状态机入门第二式:if 判断变化无穷
要点:     用if else…else if结构的组合来描述状态流程图。
什么是状态流程图?我不想多解释,因为就那么个简单的东西,说多了反而神秘兮兮的。
状态流程图你可以简单粗暴的认为,他就是流程图,等你用得多了,你就渐渐明白为啥
多了“状态”二字;如果你后来或者先前学过状态图,那么很快你就会明白状态流程图
比状态图“高级”了多少。
1、 不管怎么说,你可以先为你要处理的事物画一个流程图。如果流程图都不会画,就
    不用凑热闹了。
2、 接下来,把流程图上每一个方框或者判断筐都“简单粗暴”地看成一个状态。
3、 将每一个状态用if结构表示出来
    if (<状态标志>) {
         //! 状态代码
         …
    }
4、 自己看着办,合并多余的状态,优化优化代码。
范例:

    //! 首先将布尔量的状态标志压缩在一个字节里面以节省内存开支
    typedef union {
        uint8_t     Value;
        uint8_t     Byte;
        struct {
            unsigned BIT0:1;
            unsigned BIT1:1;
            unsigned BIT2:1;
            unsigned BIT3:1;
            unsigned BIT4:1;
            unsigned BIT5:1;
            unsigned BIT6:1;
            unsigned BIT7:1;
        }           Bits;
    }byte_t;

    #define FSM_ACTION_FLAG             s_tbState.Bits
    #define FSM_STOP_ALL_ACTIONS()      do {s_tbState.Value = 0;}while(0)
    #define FSM_START                   (0 == s_tbState.Value)
    #define FSM_STATE_A                 FSM_ACTION_FLAG.BIT0
    #define FSM_STATE_B                 FSM_ACTION_FLAG.BIT1
    …
    #define FSM_STATE_H                 FSM_ACTION_FLAG.BIT7

    bool fsm_example_B( <形参列表> ) {
        static byte_t s_tbState = {0};                               //!< 定义状态变量

        if (FSM_START) {                                             //!< 起始状态
            //! 这里放置状态机初始化的代码
            …
           FSM_STATE_A = true;                                       //!< 进入状态B,start装台自动结束
        }

        if (FSM_STATE_A) {                                           //!< 一个典型的简单状态
            //! 这里放置状态A的代码或者
            …
            //! 这里放置某些条件以开启别的状态
            if (<某些条件>) {
                //! 这里做一些“进入”下一个状态之前的准备工作
                FSM_STATE_B = true;                                  //!< 开启下一个状态
                FSM_STATE_A = false;                                 //!< 结束当前状态
            }
        }

        if (FSM_STATE_B) {                                           //!< 一个典型的监视状态
            …
            //! 这里检测某些条件
            if (<某些条件>) {
                //! 这里做一些“开启”某个状态的准备工作
                FSM_STATE_C = true;                                  //!< 开启某一个状态而不结束当前状态
                FSM_STATE_D = true;                                  //!< 你当然可以一次触发多个状态
                …
            } else if (<某些条件>) {
                //! 满足某些条件以后关闭当前状态
                FSM_STATE_B = false;
            }
        }
        …
        if (FSM_STATE_F) {                                            //!< 一个典型的子状态机调用
            if (!fsm_example_a(<实参列表>)) {                  //!< 等待子状态机返回false
                //!子状态机运行完成,进入下一状态
                …
                FSM_STATE_F = false;                                  //!< 结束当前状态
                FSM_STATE_x = true;                                   //!< 进入下一状态x代表某个字母
            }
        }

        if (FSM_STATE_H) {                                            //!< 一个典型的中止状态
            //!< 某些状态机的操作,比如释放某些资源
            …
            FSM_STOP_ALL_ACTIONS();                                   //!< 复位状态机
            return false;                                             //!< 返回false表示状态机结束
        }

        return true;                                                  //!< 返回true表示状态机保持运行
    }
总结:    从范例可知,这种状态机非常灵活,通过布尔变量的开启和关闭,你可以自
由的控制某些状态的开启。同一时刻可能有多个状态是激活的。这种结构几乎可以翻译
任何流程图。具体还有很多好处,可以在使用中体会。

状态机入门第三式:状态在心中,无态也变态
要点:    所有的函数都可以看作是状态机,只不过普通的函数是一个只有单一状态的
状态机。如果函数有返回值,且这个返回值能表征至少两种以上不同的状态(比如返回
是一个指针,那么NULL和非NULL就是两种状态;比如返回是一个布尔变量,那么true和
false就是两种状态;比如返回的是一个整数,并且整数的某些特征可以被分类,那么
这些不同分类就是几种不同的状态),那么这些返回值就可以被用作指示当前状态机的
运行情况。状态机可以调用子状态机。所有的状态都应该是none-block的,简单说就是
不会把系统定死在某一个状态里面很久都出不来,比如while(1)或者循环次数较大的for
结构;否则状态机的存在意义就大打折扣——直接按照流程图写代码不就好了,干吗非
要翻译成状态机?状态机中,状态的功能应该是等待某一个事件的发生(或者说条件的
满足);某些情况下,一些一次性执行完的流程也可以独立成一个状态——它当然没有
等待任何条件的满足,你可以认为他是无条件进行状态转移的。

总体说来,状态机是一个万能的计算机语言表述方式,与具体的载体语言关系不大。心
中有状态,代码怎会无状态?状态机是裸机条件下多任务的廉价实现方案。在状态机多
任务条件下,操作系统牵涉的几乎所有概念都会有所涉及,比如任务的同步,临界区的
保护,任务间的通讯,任务的优先级,资源的动态分配等等。你可以这么理解,每一个
状态机都是一个进程,每一个状态都是一个线程,因为进程有自己的资源,而同一个进
程里面的多个线程是公用同一片资源的。你甚至可以在有抢占式操作系统的情况下用状
态机,这个时候,操作系统的每一个任务都是个内核,那么整个系统开发就可以登小于
多核系统开发了。
是不是很有意思?没意思就别看了!状态机的种种,以后再表。

Have a good time.

网友:
以为是沙发 原来是板凳..
正在学习状态机

网友:
沙了个发?

网友:
搬个板凳来学习。

网友:
哈哈,我的程序结构都是这样的,
不过,今天才知道这种结构叫状态机。
楼主真是  一针见血。看来找到师傅了。
继续关注,看看我的程序哪里还可以改进。

网友A:
状态机对于单个 顺序流程的任务来讲 非常适合

之前在项目上应用过状态机的构架, 驱动型任务 都写成单独的状态机

每一个状态机 都有不同的触发条件

系统使用了状态机的结构之后 明显的优势
       1、CPU利用率大大提高了
       2、可以多任务 “并行执行” 提高了系统响应速度

但随着状态机的增多 和系统结构分层   出现的问题:
       1、各个状态机 之间究竟如何管理?(之前用的是上层状态机管理下层多个状态机的)
       2、各状态机 之间同步 如何做到更可靠
          一不小心就会出现 锁死 状态
       3、产品代码 以后维护比较困难

后来状态机就淡淡的 退出了我的考虑范围内  说实话 有点心不甘  毕竟当时是 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系统

当时公司都很不理解  花那么大精力去做这件事情   但我仍然坚持了下来

Gorgon Meducer 老师多次讲到状态机    希望能解决我之前的一些问题

楼主:
to 【10楼】 3466756555
    状态机是一个语言模式,可以说增加了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它太灵活了
所以,就好比我们已经能随意用文字去写文章了,但是如何写好文章却是一个
和状态机本身关系不大的事情。
    你的疑问来自于对系统概念的模糊和缺失。不单纯是学习操作系统概念能
够根本解决的。必须要有一种类似哲学的东西,比如面向对象的开发习惯,比
如黑盒子的开发行为模式,比如如何解决实际问题的分析能力,如何打破已有
的惯性思维,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新结构的勇气、洞察力和创造力。
    简单来说,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积累的。如果你迷惑了,说明你需要
坚持下去,因为你已经上路了。

楼主:
初学单片机的人就应该立即学习文中列出的那种八股文开发模式:
1、画(状态)流程图
2、翻译状态流程图为状态机
3、优化、调试

形成习惯以后,能大大加快学习嵌入式系统的速度。不会被诸如
按键扫描程序和数码管扫描程序无法很好协调工作的问题困惑,
甚至在缺乏引导的情况下,养成非常不好的习惯,对由于这些习
惯本身容易导致的栈溢出问题,存储器使用不当(指针类问题),
产生恐惧心理。

状态机是一种计算机软件开发的万能语言模式,他让我们能随心
所欲的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这种基础下,自己的想法能够得到充
分的表达,从而自己的思想也能得到实践的充分验证。于是思维
和实践能够得到充分的交互,尽早的形成良性循环。这个时候,
书本上那些理论,只要能够理解,你就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去检验
于是也就能很快的体会其中的好坏。

网友:
如果能把状态机和socket编程结合讲解下就太好了,期待!

网友:
有限状态机 可是一个好东东哈。
最难的地方在于 状态的划分和状态迁移图的设计。
嘎嘎,很好很强大,一直都用它。

网友:
傻孩子的大作一定要MARK!

网友:
还好,我的人机界面显示菜单也是这种结构。

网友:
有没有相关的书,系统一些的。

网友:
状态在心中,无态也变态 !
顶这句

网友B: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如果在一个应用中有多个事件任务,我希望MCU能够以时间片的方式轮流处理每个事件,而不是要等一个事件响应程序结束后才执行其它的事件响应程序.有什么方法吗?谢谢!

网友:
以前发过一个状态机图的entry\do\exit的简单实现方法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2066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syuanwang&bbs_id=9999

如果想写状态机的C程序,推荐这种方法,开销很小
应该比LZ的代码风格写起来简单,维护起来也容易
不过得有先去搜搜UML或者SYSML中关于状态机图的定义

简单来说:
entry是进入状态是执行的行为,do是状态中执行的行为,exit是退出状态是执行的行为

网友:
晕  用了这么久才知道叫状态鸡啊  ⊙﹏⊙b汗。。。

网友:
出手标。。。个。。。。。。。。。。。。。。记。

网友:
上路啰~上路啰~各位吃饱了、喝足了,好上路啰~~咯咯~

网友:
惭愧,用了半天竟然不知是状态机,知识匮乏阿!

网友:
mark有时间学

网友:
同样使用状态机写程序。

这东西,就是个思想。没有固定的代码格式!!!

我个人任务,这种方法最能体现对代码的绝对驾驭性:)

楼主:
to 【29楼】 syuanwang 昙花公公
to 【42楼】 zy473551 饺子
     对的。状态机是一种编程思维模式,与具体的语言和实现方式无关。
但是,一个明确提出的格式,配上相应的使用说明,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举例来说,我以前很多放出来的代码都是状态机的,但是很多人看了以后
仍然不知道状态机应该怎么写;如果我今天不在这里把自己的习惯风格作
一个提炼和总结后汇报给大家,很多人就仍然无法立即体会其中很多东西
来——至少要花费一定的时间,通过一定的代码积累才能总结出来。

楼主:
to 【28楼】 keepworking
    对于你说的这种情况,如果你的应用环境,或者你不想用抢占式的调度器(操作系统)
那么你就要仔细审视目标任务的执行时间,重复执行的时间间隔;有多少个这样的任务,
之类的问题。然后将具体任务细化成状态机,并将这些任务以规定的时间间隔触发即可。
说起来似乎就是这样,但是实际应用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没有更进一步的应用环境信息
我没有能力在这里三言两语给你说明白——如果说明白了,基本上又可以发一篇文章了……
    不过你可以先参考一下我一个帖子里面关于状态机平面的描述。对你应该有启发。

网友:
傻孩子的授课计划定了吗? 打算几节课花多少时候什么时候把FSM讲完?

网友C:
LZ 状态机 打算出书吗?  期待...

网友:
出书必买!赶紧学习!

网友:
正在用visual  state写菜单的飘过

网友:
搬个马扎来听听

网友:
本人才学疏浅,最近着力看 外国人写的关于时间调度的 书,就是看不太懂
傻孩子如果 出书,一定 买一本

网友:
看到傻孩子,就得赶紧搬凳子

网友:
上学的时候一直以为是状态机一种很高级算法,后来无聊在网上浏览了下究竟是啥子东西,才发觉原来自己编出来的程序实质也是状态机的一种,从此不再觉得没什么稀奇了,只是这名字取得有点好。其实这所谓的“状态机”每个人都能自己摸索出来的,编个比较多任务的单片机程序,在不断的追求完美的过程中就会走“状态机”这种方式。楼主似乎比较喜欢把程序模块化,很重视基础性的东西,精益求精,不错。看得出楼主应该是个学校老师吧,呵呵

网友:
终于等到傻孩子关于状态机的入门文章了

网友:
工业采集+控制+协议传输就很需要这样的状态机来协调,谢谢楼主

网友:
我一开始学单片机(汇编)就在想怎么能让单片机不要傻等,呵呵,看来我一直有这思想。

网友:
先看一点

网友:
今天刚用状态机写了个键盘接口。

网友:
好文,以后借鉴

网友:
无态也变态 !犀利~~~

网友D:
个人感觉模仿QT中的信号-槽机制来编写更加简洁一点,一个信号可以触发多个槽,多个信号也可以对应一个槽。通过一个函数将信号与槽连接起来。

网友:
前段时间刚捣鼓过Verilog 的状态机,51没用过。回头试试。
thx

网友E:
其实:学习状态机最好的入门应该是写  LCD的菜单程序。

一环扣一环,逐级递进,逐级退出,而且每级里面显示的内容不同,对应的按键效果不同

等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的資料啊

网友:
mark!!!!!!!!为啥早点没看到这篇文章~~

网友:
大家好好回忆一下。

当年学数电的时候。

是不是当时就有过这种概念……

网友:
期待完整教程。

网友:
然来如此啊   哈哈

网友:
我的神来,真对我口味。

网友:
先做个记号 学习一下

网友:
先mark后学,老师好!

网友:
记号,有空再慢慢看

网友:
我只会用第一种,学到东西了,顶一下

网友:
学zigbee的时候顺便接触了,状态机,事件驱动机制,理解容易,但没这么深刻呵呵

网友:
谢谢,以前从马老师那里学习第一种状态机,现在再多学习多一种,好!!

网友:
傻孩子——大神级别的

网友:
我写了LCD的菜单程序后才知道这种叫状态机。。

网友:
受教了.
Thanks~

网友:
谢谢!傻孩子。留个记号先

网友:
老老实实研究技术, mark

网友:
这个一定要mark。多谢了

网友:
终于盼来了“傻”老师的大作呀!赶紧听课。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我 写的菜单原来是 这个东西 呵呵 谢谢呀

网友:
大哥们,,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啊

有关地址越狱的问题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9619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guxingganyue&bbs_id=9999

网友:
期待傻孩子的“状态机实践深入”。

网友:
赶紧顶一下,这三斧头砍得天下呀!宝物。

网友(2011-04-21):
mark着下次看

网友:
mark先,周末来学习

网友:
一直想学傻孩子的状态机思想,尽管有所领悟

网友:
太好了,提供了新思路啊,期待楼主的下篇。

网友:
使用switch进行状态的判定更方便

网友:
老老实实研究技术……

网友:
期待下集精彩内容

网友:
原来自己的逻辑程序里就有状态机的影子。

网友:
师兄啊,我是创新4班的学生,在你给我们将完状态机之后,感觉受益匪浅,对处理能力相对较弱的单片机任务调度有了基本的概念,很遗憾你匆匆离开了,也非常期待你下次回来给大家洗洗脑,讲解一些我们很难从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

网友:
潜心做技术

网友:
师兄……佩服……

网友:
一直用这个结构写程序

网友:
有点晕   还木有用到

网友:
看来我一直在用状态机 但是自己不知道自己会这个。。。。。。。悲剧啊

网友:
经典要学习。。。各种状态机风格

网友:
这个要跟设计模式一起使用效果更好
我们的系统是处理各种消息的
使用了工厂模式和状态机
收到不同的消息会由自动化工厂创建不同的状态机,并将消息转化成内部消息,再把消息转发给状态机处理,为了协调消息及避免死掉或无限制等待,状态机中一定要有定时器消息的处理及发送

整个系统就是socket消息的扫描,内部消息队列、定时器队列、状态机对列及主调度程序构成,全部是消息驱动

网友:
留个印,慢慢体会

网友:
加上
IF()
{
///大堆代码
}
的都是状态机了?

楼主:
to 【185楼】 yanshengdian
    错了,如果你写代码的时候脑袋里面没有状态机,你写成什么形式都很值得怀疑是否
是状态机。

网友:
回复 网友F:
加上
if()
{
///大堆代码
}
的都是状态机了?
重點是狀態機的精神,不是實做的方式。你可以用if敘述,也可以用switch敘述,更可以用函式指標敘述。
例如要做這樣的狀態機。

用函式指標可以這樣寫:寫法很多種,看你的應用、場合、任務的複雜程度。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void (*mission_excute)() = 0;

unsigned char event;

void S0();
void S1();
void S2();

int main()
{
    int ix;
    event = 0;
    mission_excute = S0;
    for(ix=0;ix<10;ix++)
    {
        mission_excute();
        event++;
        event = event & 0x03;
    }
    return 0;
}

void S0()
{
    printf("Into S0:%2d\n",event);
    if(event == 0)
    {
        mission_excute = S1;
        printf("Goto S1:%2d\n",event);
    }
    else if(event == 2)
    {
        mission_excute = S2;
        printf("Goto S2:%2d\n",event);
    }
    else{}
}
void S1()
{
   printf("Into S1:%2d\n",event);
    if(event == 2)
    {
        mission_excute = S2;
        printf("Goto S2:%2d\n",event);
    }
    else if(event == 1)
    {
        printf("Stay S1:%2d\n",event);
    }
    else{}
}

void S2()
{
   printf("Into S2:%2d\n",event);
    if(event == 3)
    {
        printf("Stay S2:%2d\n",event);
    }
    else if(event == 0)
    {
        printf("Goto S1:%2d\n",event);
    }
    else{}

}

网友(2011-05-24):
有份量的帖子就不一样。

网友:
老大,什么时候更新一下啊,讲更多点!

楼主:
to 【197楼】 flor
    兄弟,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小弟忙得头上冒青烟……还请理解下。
你看看我多少帖子都是只开了头……就没有后续的……我也不想虎头蛇尾……
等有空的时候,我会尝试去更新的。
    很多时候我也就是抛砖引玉……你看看,后续跟贴里面不是有很多不错的
内容么?其实很多东西都在书里面……建议多看看我的推荐书目……

网友:
马辣个科啊!

网友:
mark,还可以深入一点,讲讲模型的东西……

网友(2011-07-22):
回复 网友G:
上学的时候一直以为是状态机一种很高级算法,后来无聊在网上浏览了下究竟是啥子东西,才发觉原来自己编出来的程序实质也是状态机的一种,从此不再觉得没什么稀奇了,只是这名字取得有点好。其实这所谓的“状态机”每个人都能自己摸索出来的,编个比较多任务的单片机程序,在不断的追求完美的过程中就会走“状态机”这种方式。楼主似乎比较喜欢把程序模块化,很重视基础性的东西,精益求精,不错。看得出楼主应该是个学校老师吧,呵呵
傻孩子真是老师吗?还以为是在校生呢。

网友:
MARK...回头细读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程序匠人的书中讲到过状态机,还有使用了状态机的实例(摇摇棒)!

网友:
傻孩子好久没见了。

网友:
搞单片机开发以来,一直用傻孩子提到的第一种状态机思想,做一般的项目应用不成问题,后来在一个比较大的项目中用到了一种基于消息触发的状态机,状态转换是有消息触发的,而消息来自于一个循环队列(傻孩子的那种),这样,只要将不同状态下,不同消息对应的动作函数关联就可以了,状态机会自动根据消息去执行相应的动作函数。不知道傻孩子有没有搞过这样的状态机。

网友:
回复 网友H:
搞单片机开发以来,一直用傻孩子提到的第一种状态机思想,做一般的项目应用不成问题,后来在一个比较大的项目中用到了一种基于消息触发的状态机,状态转换是有消息触发的,而消息来自于一个循环队列(傻孩子的那种),这样,只要将不同状态下,不同消息对应的动作函数关联就可以了,状态机会自动根据消息去执行相应的动作函数。不知道傻孩子有没有搞过这样的状态机。

有没有图,展示一下,不是您说的不清楚,而是本人理解差!

网友:
回复有内容!

楼主:
to 【221楼】 ARM3721
    2006年的时候写过一个你说得这种结构,并制作了一个“基于消息触发的合作式调度器”。
这个调度器就是后来我很多调度器的原型,但是基于消息处罚的合作式调度器对一般应用来说,
太过复杂,因此,我对其进行了简化。其实,与普通调度器来说,这种方式的差别在于任务的
函数圆形里面要增加一个消息的入口,而消息里面要增加一个函数指针来记录消息的接受方和
消息的发送方。这样的好处是,调度器可以直接根据消息来执行消息的接收函数,而接受函数
也可以选择:直接根据保存在消息内的发送方信息回复消息而实现快速响应,也可以通过普通
的消息队列来回复数据,实现多任务的轮转。
  不过这种方式的缺点是,需要大量的堆来传递消息,以及打包在消息中的数据。相对普通
系统来说“重量级”太大。同时,为了简化使用过程,通常也需要大量的宏来对繁琐的操作——
比如动态申请空间并保存要传递的数据到这一空间中(牵涉到数据的序列化问题)——进行简化。
  用起来还是很不错的,不过这类系统堆崩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并且还非常难以调试。

网友:
不知道这是不是状态机?

我把很多任务(暂且这么叫吧)分成函数写,比如,数码管显示,我想刷新50hz,我8个管我就写400hz的定时器,每次刷新一个位0键盘我20hz扫描吧,我定时器每触发20次我扫描一次键盘...

或者这叫做什么?

网友:
先马克保存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被诸如
按键扫描程序和数码管扫描程序无法很好协调工作的问题困惑,
甚至在缺乏引导的情况下,养成非常不好的习惯,对由于这些习
惯本身容易导致的栈溢出问题,存储器使用不当(指针类问题),
产生恐惧心理。
感触良多,高手就是不一样,一语中的

网友:
感觉LZ是个伟大的思想者,佩服!

楼主:
to 【226楼】 electron_love
    认真说来,这的确是一种状态机,用时间作为状态转换的触发条件。
不过从你的使用方式来看应该对状态机的概念还很模糊,应该说还不知道
怎样编写一个状态机。你应该尝试一下普通的switch case方式。

网友:
MARK 学习
楼主真是高手啊~知识扎实,很会写论文~~而且论坛上夜经常的发表好多好文章,举双手双脚支持啊!

网友:
傻孩子的思想太棒了,昨天才开始关注状态机的,以前要么直接移植一个操作系统写任务,要么就是简单的前后台,真是惭愧……以前也知道状态机,学数字电路时最先接触,后来知道程序里也能这么用,不过一直没上心。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将裸机程序中的延时空跑去掉,不要做那么傻的事情,而又不必像操作系统那样,任务调度时一阵狂压栈,一搜也是这个论坛上看到,发现了状态机可以解决,经昨晚验证和思考,设计了一个两层状态环境:有一个主状态层,在main函数的大循环里,用于管理个状态任务;子状态层就是各任务中的函数里的小状态,因为有超时,用了一个定时中断来管理超时状态切换,在实验的时候又加了一个简单的调度器,防止活动的状态被挂起而不再执行。状态机+调度器,太完美了,顿觉相见恨晚,如有利器在手!今日兴冲冲一见傻孩子的帖子,竟然无比亢奋,傻孩子走在我前面太多了,要努力!哈哈,如果对比一下操作系统的任务切换和状态机的状态切换将会很有意思。傻孩子说的状态机才是嵌入式的或者是数字系统的万能语言,太对了。继续修炼~

网友:
照这么说一般人写的单片机程序都是状态机的,状态就是程序中的标志位(我一般会用标志位来标志一个时间什么的),我可以这么认为吗?
傻孩子将标志位集中管理,并上升到理论高度。
单片机一般程序是无限循环的吧,那最外层的状态应该是无限执行的吧!(保持为true)————我说的是一般状态。

网友(2011-08-21):
不顶不行啊,喜欢从哲学方面去思考这些问题,但是没有傻孩子聪明啊,得努力学啊

网友:
受益匪浅

楼主:
to 【236楼】 defineme
    这种说法本身很有雄辩地感觉。其实我之前给出过答案:同样的代码,看得人不同,就是不一样的理解。
解释来说就是,如果你心中没有状态机,状态机代码在你看来什么也不是。

网友:
来迟到了,还得顶个

网友:
这个得要学习呀

网友:
这个我只能说相见恨晚啊~不过还是先MARK一下,再谢谢一下,再佩服很多下,不光是技术还有哲学方面的境界。

网友:
其实我觉得楼主所说的第二种状态机虽然灵活,但是状态很多的话容易引起混乱,中间的几个帖子其实提到这个问题,所以应该思考加入同步信号!有经验的高人不妨多贡献一些

网友(2011-10-15):
不知道MARK过没有。。

网友:
记号一下,非常有用哈~~

楼主:
to 【250楼】 overmountain
    解决“状态混乱”的问题不是通过信号量,而是通过正确的程序设计流程和原则。
首先能想到的就是:对于较为复杂的状态系统,一定要首先绘制状态图,通过状态图
检查程序逻辑的可靠性,然后再直接将状态图翻译成对应的状态机代码。另外一种途
径用来避免较为复杂的状态系统就是,注意状态机的模块化封装问题——这可以说是
程序设计的老命题的,无非就是高内聚、低耦合,适当的扇入和扇出数量,这里我就
不赘述了。总之一个原则,本地化信息一定要本地化处理。尽可能避免状态机的状态
变量全局化,状态变量全局化似乎可以很容易的实现状态的汇报以及“随时随地的复
位”,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破坏封装的行为,系统的不稳定性由此而来,具体危害
我就不多说了,你懂的。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作为一种状态机编写方式,是否加入更多起他的要素,这实
际上就是丢给使用者根据需要去扩充的。

网友:
感觉跟ucos有点像,刚接触了点ucos

网友:
很崇拜你 呵呵

网友:
呵呵,尽管我还没有用状态机写过一个程序,但之前写过PLC的状态转移图,看过一个51的简单例子
能不能这样理解,状态机思想把事件分为状态,状态转移的条件(按键的按下,时间的流逝等),状态转移的方向三个要素,所不同的是,PLC的状态转移图可以直接提供傻瓜式的框架,只需要往里面填写这三个要素,而单片机则需要我们自己组织语言来达到同一目的?

网友:
标记下,以后慢慢看!

楼主:
to 【263楼】 renwocai 任我菜
   没有错,你理解得比较准确。

网友:
记下明天看

网友:
状态机  学习中.....

网友:
mark,一直在做状态机,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设计,终于有文字表达了!!!

网友(2011-11-16):
mark下 慢慢看!!!!

网友:
用过几天IAR的visual state 。感觉是很舒服!

网友:
状态机^^ 老早以前就有听起过, 学51时自已用过这种方法也不知道! 那时同事(我的老师呢)就教我用asm 来写一个swatch,
後来在数字设计的课堂中老师就说起这个名字, 那时并不是教软件. 而是在上fpga 练习... 其实那时我就觉得编程是可以用上这种方式的,
在那之前我并不了解状态机是个什麽东西. 但一直以来我就没用过这种方式来做项目, 而我开始使用这种方式是在我转职後接的第一个项目.
那时工作量太大, 公司也要我一个人完成! 而当时就看到ouravr 里的一篇文章
应该是 HotPower 高人写的 一个零消耗按键的状态机... 好像差不多这个意思.
那时真的有电到的感觉!那时就用上了!
如果一个状态机制是不难理解的(其实一个状态机制里也可以包括很多层的就像时.分.秒.一样,还有就是在不同层里做的触发式),
但如果有很多个状态机制, 还有状态嵌套?还有中断中的状态机制就更加烦了...
写出来了简单的好理解, 好维护, 复杂的就好花一段时间...每个机制里都可能会有关系的.
而效率真不错的, 但是!其中最烦人的就是优化问题... (状态数量, 消耗, 还要根据实际情况作调整, 有时还要作假状态)
我不知道要找那些书可以该我学习到而且用在mcu上, 傻孩子出状态机的书我一定会买的^^期待你这书快点出来.
你之前的书也有买, 我是觉得书中的思考方式跟我的差不多, 只不过...

网友:
记下三个板斧

网友:
学习了,记一个

网友:
MARK了 慢慢理解

网友:
这世界很小,今天用不上不代表明天也不用,支持顶下。

网友:
大家应该有意无意都在用状态啊

网友(2011-12-18):
回复 网友I:
呵呵,尽管我还没有用状态机写过一个程序,但之前写过plc的状态转移图,看过一个51的简单例子
能不能这样理解,状态机思想把事件分为状态,状态转移的条件(按键的按下,时间的流逝等),状态转移的方向三个要素,所不同的是,plc的状态转移图可以直接提供傻瓜式的框架,只需要往里面填写这三个要素,而单片机则需要我们自己组织语言来达到同一目的?

抽象以后是一样的数学模型,学plc的人状态机是编程的入门功夫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我也先收藏起来

网友:
都来M了,我也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好东西。还在探索ING....

网友:
水有点深了,慢慢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一定要mark

网友:
mark,做键盘程序时用到过....

网友:
MARK一下,以前别人和我说过类似的东西,但没系统讲解过,求楼主继续发文

楼主:
to 【313楼】 zhang0352505 飞上天堂的猪
----------------------------------------
先尝试用用看,然后体会体会。

网友:
C用函数指针做状态机,
C++用虚函数做状态机。

状态机第三式:函数指针状态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 一下,用的上

网友(2012-02-02):
回复 楼主:

"状态在心中,无态也变态"这句太经典了。。。。。。。。。。。。。。。膜拜。。

网友J(2012-05-08):
怎么我的浏览器显示楼主的内容是空白一片?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怎么我的浏览器显示楼主的内容是空白一片?

我也是一片空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是一片空白

已经上报了...

网友L:
为啥我看不到文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啥我看不到文章呢.....

目前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
还是看不到文章。。。

网友:
怎么什么也没看到

网友(2012-06-26):
咦~我怎么看不到帖子的内容呢?

网友:
试了很多按键程序,效果都不理想。用状态机解决按键拉动。太完美了。

楼主:
看不到帖子的同志,可以暂时在拜度里面搜索这个帖子的名字,有兄弟转载过的……

网友:
为什么看不了图呢?

网友:
  贴子内容呢?

楼主:
终于把这个帖子的状态恢复了。

网友(2012-07-27):
有劳版主了,受益匪浅!

网友:
简单易懂!谢谢

网友(2012-09-24):
引用 网友E:
其实:学习状态机最好的入门应该是写  LCD的菜单程序。

一环扣一环,逐级递进,逐级退出,而且每级里面显 ...

不错,正合我意!!!

网友:
谢了,一直在想的问题

网友(2012-11-05):
正在学习状态机 mark一下

网友:
正在学习Verilog状态机。

网友(2012-12-15):
特意来找,状态机方面的资料

网友:
赶紧围观。今天去汉唐书城找了一下午关于状态机的书,竟没有一本

网友:
好贴啊,学习了,LZ请继续。。。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其实人脑也是单线程的,状态机,相当于数学的微积分。。。个人感想。

楼主:
Hz01800475 发表于  2 小时前
其实人脑也是单线程的,状态机,相当于数学的微积分。。。个人感想。...

人脑可不是单线程哦。最接近人脑的是FPGA,而且不是用它实现了个CPU,而是整体由若干个耦合度非常高的CPU,DSP,Memory构成

网友M(2013-02-18):
这个状态如果超过32个状态,要怎么开展才好啊?

网友:
现在刚接触,看得懂,用不来。。还是没有深入的理解状态机这东西。。。
看《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也是,
要是让自己什么都不参考,很难写到那个程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状态如果超过32个状态,要怎么开展才好啊?

问一个类似的问题,一个.c文件里面的代码超过500行了怎么办?或者说,main里面的代码超过200行了怎么办?

网友M:
引用 楼主:
问一个类似的问题,一个.c文件里面的代码超过500行了怎么办?或者说,main里面的代码超过200行了怎么办? ...

那就多声明几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那就多声明几个吧。

我不知道你表达的意思是否和我说的相同:我想说的是拆分成子状态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你表达的意思是否和我说的相同:我想说的是拆分成子状态机

嗯,好的。谢谢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你表达的意思是否和我说的相同:我想说的是拆分成子状态机

以函数指针为基础的状态机.写在新书了啊,不放论坛了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你表达的意思是否和我说的相同:我想说的是拆分成子状态机

最终介绍protoThread的状态机原理。
期待新书出版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以函数指针为基础的状态机.写在新书了啊,不放论坛了吗。

l论坛里面我放了一个相关的专题,已经有比较详尽的讨论了。
请看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717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最终介绍protoThread的状态机原理。
期待新书出版

protoThread在本论坛也有网友发起过详尽的讨论,在LGT板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protoThread在本论坛也有网友发起过详尽的讨论,在LGT板块。

谢谢,我去学习下。

网友N:
还是建议学单片机的同学们去看看Z-STACK的编程思想,我认为那是经典。研究了Z-STACK,才知道了单片机程序应该怎样写,才知道自己编了20年单片机程序都是瞎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如果在一个应用中有多个事件任务,我希望MCU能够以时间片的方式轮流处理每个事件,而不是要 ...

使用定时器中断查询事件。不过,这个方式不可取,因为单片机的速度太慢,不适合做并行任务。为了保证实时性,最好定义出事件的优先级,保证优先事件得到优先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还是建议学单片机的同学们去看看Z-STACK的编程思想,我认为那是经典。研究了Z-STACK,才知道了单片机程序应 ...

    谢谢,我去看看先。

网友:
MARK一下晚上看看

网友(2013-03-25):
找到组织了,内牛满面啊!真心激动,一直在找这样的思想

网友O:
你说的状态机的原理我明白了,可是我就不明白什么时候要用这种结构呢?
我是这么想的:在程序最开始对系统进行状态检测,状态检测函数设置好所有状态对应的标志位,
然后再进行状态处理函数,根据状态标志位进行相应的处理,这种方法我觉得更好理解。
你这种方法似乎只要给定了某个初值,就可以连续不断的执行下去,状态检测放在状态机里进行,根据检测到的状态进行转移,和我那种方法本质上是一样的,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说的状态机的原理我明白了,可是我就不明白什么时候要用这种结构呢?
我是这么想的:在程序最开始对系统 ...

状态机是用来固化程序员设计的思维模型的,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控制类程序都可以写成状态机。
你问题的问题我其实无法回答你……因为……太大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状态机是用来固化程序员设计的思维模型的,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控制类程序都可以写成状态机。
你问题的问题 ...

看来我得去学习下状态机的知识了,说实话我只是刚做软件而已,没什么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来我得去学习下状态机的知识了,说实话我只是刚做软件而已,没什么积累 ...

你可以尝试从我文章中说的翻译流程图到状态机的方法开始。

网友(2013-04-26):
MARK状态机,话说我都用RTOS,状态机神马的就让他隐藏得更深一点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尝试从我文章中说的翻译流程图到状态机的方法开始。

大型开源项目求助手,提供培训,有意者私信.什么条件才能提供培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型开源项目求助手,提供培训,有意者私信.什么条件才能提供培训呢?

条件一:懂C语言
条件二:有耐心,对技术感兴趣
条件三:有信心毛遂自荐者

网友M:
引用 楼主:
条件一:懂C语言
条件二:有耐心,对技术感兴趣
条件三:有信心毛遂自荐者 ...

我需要老师提供培训哎。自荐之。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也;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需要老师提供培训哎。自荐之。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也;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

这个不是牙刷么??

网友:
啊。。。原来格式在这里。。真是要随时来看看啊。。以前看不懂的。现在完全木有问题了。。

网友(2013-06-25):
很好,VHDL的时候用过。马超老师书的基于状态机的键盘扫描也讲到。

网友:
很好,受教了

网友(2013-08-07):
总结的非常好,自己移植都这么用,楼主的编程风格不错!

网友:
来学习一下,都是前辈啊!

网友(2013-12-06):
好,看来要好学加总结

网友P:
引用 楼主:
to 【221楼】 ARM3721
    2006年的时候写过一个你说得这种结构,并制作了一个“基于消息触发的合作式调度 ...

   看了傻孩子的帖子后 我就觉得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你做过的东西或者你真在做的东西都是我现在再做 或者想做的东西 感觉我的学习道路和你非常像 。
你提到的这个消息驱动的方式协作式的内核,我现在也实现了一个。是我在实际应用中慢慢体会,然后公司项目限制:公司是使用一个协议栈,核心代码
对我们不开放,只让我们开发应用层。因为应用比较复杂,我实在受不了前后台方式大循环的方式。所以我是在这套系统上再次建立起一个消息驱动的内核,
其实在先后开放的代码情况下我看到协议栈也是使用消息驱动的方式。我也比较过时间驱动的方式的内核,但是我觉得在我这种环境下不适合。我并不知道协议
栈的情况。我的实现的方式基本上和你说的一样,把消息放在队列里,驱动任务。然后每一个任务都是用状态机来实现,真个项目全部先设计好,然后再去一个
一个的画每个任务的状态图,然后再实现我觉得效率很高,特别是在管理上太清晰了。但是我心里还是没底,毕竟我才毕业一年,毕竟这是自己写的,毕竟还是初次
尝试。但是从现在开发的进度和效果来说感觉不错,还是很担心你说的哪些情况。我想接下来傻孩子给我指点指点,该怎么做,该怎么去学习。还有想了解下你的开源
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了傻孩子的帖子后 我就觉得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你做过的东西或者你真在做的东西都是我现在再做 或者 ...

有问题可以直接加我QQ 539777763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学习状态机最好的入门应该是写  LCD的菜单程序。

一环扣一环,逐级递进,逐级退出,而且每级里面显 ...

学习一下。。

网友(2014-01-22):
还有更详细一点的介绍么,感觉还是有点看不大明白

网友:
支持一下,收益了。

网友(2014-03-19):
C语言的状态机没法和FPGA 比, 毕竟单片机出来的是执行序列,要花时间的,而FGPA出来的的逻辑电路,同时进行的。 只是C写成状态机的形式,显得更有逻辑,更容易阅读。
支持楼主总结的态度。

网友Q:
用操作系统要比状态机不更好么,不过状态机对于跑裸机的思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4-04-21):
学习学习,状态机是好思想

网友(2014-05-22):
第二种状态机说“同一时刻可能有多个状态是激活的。”这怎么理解,这个比第一种有什么特殊的用处吗啊?我怎么感觉跟第一种差不多,可以举个例子吗?

网友(2014-08-07):
这么晚了才来听课,呵呵,经典啊

网友:
确实是一种万能的计算机语言模式,先搞懂,然后用在我最近写的菜单上面,多谢LZ

网友:
楼主略帅啊+1~

网友:
目前只用第一式……

网友:
目前我用的最多的就是第一式,最简单,看来还得升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模仿QT中的信号-槽机制来编写更加简洁一点,一个信号可以触发多个槽,多个信号也可以对应一个槽。 ...

我也觉得信号与槽的机制很好用,就是不知道在嵌入式怎么实现这个触发机制,你有没有过实践?

网友:
学习了,可能做过windows开发的会更容易理解。俺又给把这篇文章给翻出来,呵呵。

网友(2014-09-09):
对不同时间不同阶段的任务有明确清晰的切换,进入退出标志,实现方式多种多样,因个人能力和习惯有很大差异。UML看了一点,感觉就是对任务切换规范化模块化,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对于状态机的使用调度还是没有理解清楚,所以过来好好学习下

网友:
必是精品,拜读个

网友:
MARK,学习状态机ing

网友:
终于懂一点了FSM

网友(2014-10-21):
用状态机做液晶显示菜单应该很有收获

网友:
真心喜欢这样的帖子,

网友:
mark 了,慢慢研读

网友:
非常谢谢,参考一下

网友:
简单浅显,虽然平时都在用,但是就是不像老手研究的那样深

网友:
路要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为了不把后来人吓跑

网友:
果断解了我心中的大迷惑呀,状态机一定要好好学~

网友:
很不错,很用心的文章。
3年前做个一个简单的VHLG程序,用了状态机,还蛮好玩的。

网友:
一直傻傻地编写程序,看来是提高的时候了

网友:
写的真不错,能不能抽个时间把这个跟帖中内容和原帖整理一下,整成一个系统讲解状态机的贴呢

网友:
这代码读起来有点难度

网友:
哈哈!这几年一直在搞状态机,要注意状态的独立性!

网友(2014-12-02):
以前一直以为只有veriog才用,

网友:
一直以来都是研究Verilog 的状态机,一直以为状态机是将并行操作改顺序操作的一种方法,没想到51也可以用。真是大开眼界!谢谢

网友:
这两种结构用的好就非常好用了!受益了

网友:
楼主的帖子技术含量是比较高的,记号,学习一下

网友:
很有道 理,不使用中

网友:
状态机,不错。编程时常用到。复合起来用的最多。

网友:
总结的很好,一直这么用,只是没这么系统的整理过。

网友:
状态机的概念 现在正在形成,做了几个项目,这样确实逻辑清楚很多

网友(2015-01-15):
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
效果很好 这东西不错 思路是一样的

网友:
相当详细。受益了。谢!

网友:
顶一顶老帖,实践中总结,总结后实践

网友(2015-03-02):
学习一下,以后参考

网友:
我还以为是matlab呢,C语言也有这个概念啊真是见识了!

网友(2015-05-04):
引用 网友A:
状态机对于单个 顺序流程的任务来讲 非常适合

之前在项目上应用过状态机的构架, 驱动型任务 都写成单独 ...

我对于你的问题 有个很浅薄的想法 即使用状态机的面向对象处理 使用对象来管理状态机 这个具体我也说不清楚 还在摸索中 已有的处理是写HMI的使用 建立一个MNI的类 使用状态机控制界面转换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谢谢分享!

网友:
潜心学习中,受益匪浅。

网友:
学精通很难啊

网友(2015-12-03):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宏定义呢  不好看啊

网友:
营养丰富,受教受教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果断收藏了。。。。。。。。。。。。。。。。

网友:
谢谢傻孩子老师的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状态机启蒙贴,好,多谢!

网友(2016-03-18):
很好的资料-之前写过类似-if结构的段子-今天才知道是状态机的思想-用了都不知道-很受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状态机 打算出书吗?  期待...

是的 市面上状态机的书 少之又少

网友:
状态在心中,无态也变态 !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2016-04-17):
引用 楼主:
to 【221楼】 ARM3721
    2006年的时候写过一个你说得这种结构,并制作了一个“基于消息触发的合作式调度 ...

目前还没有魄力去自己搞一个调度器,万一出问题,就搞死人了。
现在更倾向于使用状态机和消息机制写一些模块,先在小模块里面应用起来。
吸取一下经验先,等一会觉得成熟了,有魄力了,再去搞更大更深的东东。
我觉得更应该学习QP的状态机思想。

网友:
得要认真学习,

网友:
最近用状态机第一式写了按键扫描程序和蜂鸣器单响和多响混合逻辑程序,有了一些体会。
有两个明显的好处是:
1)提高CPU处理效率
2)程序更加易读,逻辑表诉清晰
现在我准备写一个AD采集程序。采集到的电压值可以分5个范围,每种返回对应不同的触发
条件。由于各种逻辑的交叉,感觉使用状态机大法第一式有点行不通,所以今天再来看看是
否可以使用状态机大法第二式。这种方法更加灵活。等我实现了,我再来发表一下这种方式
的好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236楼】 defineme
    这种说法本身很有雄辩地感觉。其实我之前给出过答案:同样的代码,看得人不同 ...

体会到了,只要在程序中使用到标志位,就可以说是一个状态了。只不过以前没有所谓状态机的概念,其实大家不知不觉都在使用。
我在想为什么我现在要改成状态机方式。我觉得唯一的理由就是,这样写了之后,程序看起来清晰多了。这个“清晰多了”作用很大。
意味着以后维护起来更方便。

网友R:
引用 网友A:
状态机对于单个 顺序流程的任务来讲 非常适合

之前在项目上应用过状态机的构架, 驱动型任务 都写成单独 ...

我现在就在用状态机方法来写驱动型任务,感觉他们都很独立。比如控制蜂鸣器的任务;控制按键的任务。
控制ADC的任务。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想知道你所说的:

但随着状态机的增多 和系统结构分层   出现的问题:
       1、各个状态机 之间究竟如何管理?(之前用的是上层状态机管理下层多个状态机的)
       2、各状态机 之间同步 如何做到更可靠
          一不小心就会出现 锁死 状态
       3、产品代码 以后维护比较困难

是什么个情况?能否举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现在就在用状态机方法来写驱动型任务,感觉他们都很独立。比如控制蜂鸣器的任务;控制按键的任务。
控 ...

非常感谢你把你的实践过程分享在这里,我现在已经基本只用switch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现在就在用状态机方法来写驱动型任务,感觉他们都很独立。比如控制蜂鸣器的任务;控制按键的任务。
控 ...

你问的这几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多任务程序设计的问题。
借助状态机,你可以在裸机上实现多任务并发执行。那么这个时候你遇到的问题其实和用RTOS进行
开发时候所遇到的多任务之间如何协调通信的问题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操作系统的结论和知识是
可以借鉴的——其实不是借鉴,根本就是同一个问题。

网友R: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把你的实践过程分享在这里,我现在已经基本只用switch方法了。

哈~感谢傻孩子的回复。
我已经用状态机方法第二式写了AD采集程序。整个过程分为以下几种状态:
1)每5ms扫描AD通道,得到电压值
2)判断上一步得到的电压值是处于哪一个电压范围,从而得出A、B、C、D、E这5个消息中的一个(这一步每25ms执行一次)
3)用第2步得到的消息与历史消息作比较,若不相等则回到第1步继续扫描,若相等则进入第4步
4)这一步是延时等待(每5ms计数一次),时间到了之后再判断现有消息和历史消息是否相等。不相等则回到第一步,相等则进入下一步。
5)根据得到的消息产生相应的触发。

可以看到,上面的第1和第4个状态都需要5ms执行一次,而第2的状态则是大约25ms执行一次。因此,如果使用switch状态机行不通。所以
我改用第二式。但是,用完第二式后我发现:其实这个跟我以前没了解状态机概念时的写法是一样的,就是用很多的if else。只不过现在是
特意起了各种状态名称,把他们一个个区分开而已。这就是我现在的感受。

网友S:
裸奔了好多年.现在才开始研究多任务调度,uC/OS系统.对这里讨论的状态机编程思想也非常感兴趣.

网友:
又看了一遍 醍醐灌顶

楼主(2016-05-20):
引用 网友R:
哈~感谢傻孩子的回复。
我已经用状态机方法第二式写了AD采集程序。整个过程分为以下几种状态:
1)每5ms ...

你非要把原本是两个任务的事情写到同一个状态机里面,当然做不到了。
从逻辑上来说,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是两个任务协同工作来获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非要把原本是两个任务的事情写到同一个状态机里面,当然做不到了。
从逻辑上来说,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 ...

说得对。这样看的话,我觉得我缺乏线程和任务划分的能力(就是细分任务)。有时候我会把一个大任务
当作最小任务来看。我觉得我应该马上使用RTOS来实践一下多任务设计。锻炼如何划分线程(一直以来
都是裸奔)。

网友:
引用 网友S:
裸奔了好多年.现在才开始研究多任务调度,uC/OS系统.对这里讨论的状态机编程思想也非常感兴趣. ...

我也打算开始应用一下RTOS。

网友(2016-09-03):
翻出来学习,特此留念,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
谢谢大师,感谢楼上的经验分享,加深了理解

网友(2016-10-09):
初入状态机,看的就是这篇帖子,受益匪浅!

网友(2017-06-23):
非常好,强大!

网友(2018-02-01):
原来一直用SWITCH写状态机。最近写了一段代码,终于体会到了楼主的状态机第三式:状态在心中,无态也变(有)态。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9-02-28):
引用 网友Q:
用操作系统要比状态机不更好么,不过状态机对于跑裸机的思路还是不错的

抢占式调度器对编程的要求高一点,容易出BUG

网友(2019-04-04):
正在学习状态机

楼主(2019-09-05):
推荐你看这个贴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68532